zynq 配置100M以太网后实际吞吐为什么不超过10Mbps?

楼主:
我使用zynq-7000的EMIO连接10M/100M的RMII PHY,使用TCP Echo Server例程和电脑或者路由器连接时都会自动适配成10M,在代码里设置成固定100M后和PC直连时反复提升link up, link down,连接路由器正常,但是通过软件测试时实际吞吐一般都在7Mbps左右,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TXCLK的时钟频率为25MHz对应100M的速率应该没问题,PHY的100M指示灯亮。

使用软件收发数据时网卡显示最大不到7Mbps

网友:
对,100Mb,实际收发速度7Mb左右,都是按位计算。

网友:
测试软件的问题,开始使用下边这个串口助手家的TCP测试软件一直7Mbps左右,后来使用Csharp自己写了一个速度能达到90Mbp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