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拟量开关量模块实际应用详解

楼主:
无线模拟量、开关量模块主要针对于工业应用设计,用于工业环境下对设备进行IO控制、以及模拟量仪器仪表数据采集;以下将详细讲解其特性

一、功能描述

①支持 3 路开关量无线传输。接收器输出和发射器输入同步。

②支持 3 路模拟量采集。电压:0~10V(可定制);电流:0~30MA。

③支持 4 种使用模式:定时模式,触发模式,采集控制模式,一对多触发控制模式。

④支持串口透传功能(除定时模式外),无需额外增加模块,节省成本。

⑤支持多信道(频率),多地址码设置。信道,地址码配合可容纳多个设备在线。

⑥支持异常报警功能。

⑦可选配多个频段、多种无线传输方式(具体依据搭配的无线模块而定)。

⑧可应用于工业现场监控、水厂自动化、农场灌溉、灯光控制、电压电流采集等项目。

二、性能描述

输入电源:  9-24V

输入电流:≥1000mA

输入电压:最大可达 30V

传输距离:1-5 公里(具体依搭载无线模块而定)

输出端口数量:6 个输出  无源,常开

输出类型:继电器

最大负载能力:AC:220V/3A DC: 24V/1.5A

输入端口数量:3 个输入(光耦隔离)

输入类型 I:无源触点(干接点)  开关、按键、继电器等

输入类型 II: N 型输出 PLC(湿接点)  低电平有效信号

模拟量端口数量:3 路模拟量采集  可配置为电压或电流模式

电流采集:0~30MA  4~20MA  采集值放大 100 倍上传显示

电压采集:0~10V  -  采集值为单位 MV 上传显示

发射电流: 具体依搭载无线模块而定

接收电流 :具体依搭载无线模块而定

外部尺寸:长*宽*高  115mm*90mm*40mm

安装尺寸:长*宽  105mm*70mm

三、工作模式

【触发模式】

开关输入状态发生变化时,将触发开关量控制器发送本机开关量状态给接收机,同时接收机将自身的状态应答给发送方。发送方只有接收到对方应答后才认为成功,否则会重发 1 次,总共发送 3 次,3 次时间间隔随次数的增加而增加。3次没有同步上,蜂鸣器报警提示。此模式传输速度快,实时性好。只有开关输入状态发生变化时才会发射数据,所以能耗较低,占用空中段时间短,干扰较小。因为软件有重发处理机制,可以保证动作的可靠性。触发模式支持串口透传功能。数据从发送模块的对外串口输入,可以从接收模块的对外串口输出。发送数据量依搭载的无线模块而定。

【定时模式】

一个设置为主机,一个设置为从机。主机定时(1 秒)将输入状态发送给从机,从机应答时将自身输入状态反馈给主机。当主机跟从机连续 3 次没有同步上,蜂鸣器鸣叫 4次,同时主/从机所有输出触点断开,直到重新同步。定时模式会一直占用频段。因此一对模块必须独占一个频道资源。此模式下,同一区域最多支持 16 对 JZX311 开关量模拟量远程无线控制器。

【采集控制模式】

采集控制模式时,其他配置模式均失效。此时模块相当于一台无线 Modbus 从机。主机是一台连接无线数据传输控制器的 PC 机或者其它无线采集控制终端。PC机或者无线采集控制终端发送 ModBus RTU 命令,要求从机返回采集开关状态、模拟量信息或者控制从机开关输出。从机地址可设为 1~254。

【一对多触发控制模式】

工作在一对多触发控制模式下,JZX311 开关量模拟量远程控制器处于主从机状态。信道号和地址分离。信道号可用拨码开关设置,也可上位机设置。每一路按键对应一个地址码。JZX311 开关量模拟量远程控制器的 3 路按键可对应 3 个地址码,IN1~IN3 分别对应 1~3 号地址。作为发送机时,每一路按键可控制同信道同地址码的接收机的 IO输出。作为接收机时,每一路输出继电器可反映同信道同地址码的发送机的 IO 输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