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 NV区供用户存储参数的区域是多大?

楼主:
ZCD_NV_APP_TEST1  这个地方可以存储多少字节的数据?

网友:
TI有文档,记不清了。但是以CC2652为例,两个flash扇区共16KB,累计NV存储2KB上限。典型的就是增加200个节点的AddrMgr会NV出错,但是扩大到3个扇区24KB,就没有这个问题。物理空间除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