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OFLY 教程 ——疯壳无人机·系列·快速上手·【4】飞控固件烧写

楼主:
飞控固件烧写

  • 飞控固件烧写
  • 这里的固件是指源代码编译出来的Hex或者Bin文件,其中Hex是十六进制文件、Bin是二进制文件。如下图所示为飞控代码编译出来的Hex文件。 只要把这个固件烧写进飞控的主核心STM32F103CBT6Flash内,飞控的代码就可以运行,这里已经把编译好固件放在了“【4】飞控固件烧写”文件夹下,如下图所示。

具体的烧写步骤如下:

  1. 把配套的下载器接入飞控的下载接口,另一端通过数据线接到电脑。如下图所示。

2)打开J-Flash ARM,点击“Start  J-Flash”,然后会弹出选择对应的J-flash文件框,找到飞控的主芯片型号“STM32F103CB.jflash”,点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3)然后把对应的固件(Hex文件),拖到J-Flash ARM这个软件处就可以打开了,按下F7或者在“Target”下点击“Auto”,即可完成固件的下载。

拔掉下载器,重启飞控,飞控各项功能运行正常。

网友:
了解更多课程,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