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电流驱动大电流负载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碰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公司现在要做一个用单片机控制4路48V  100A左右的一个负载的通断,现在不打算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方式控制。望各位大神给小弟指点迷津,有什么好办法?我打算用IGBT来做,但没驱动过,看网上说驱动IGBT没弄好的话会烧IGBT。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别的方法

网友A:
48V100A,最好还是用接触器控制。IGBT可以控制100A负载,但IGBT导通时功耗估计也有100W以上,那需要多大的散热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V100A,最好还是用接触器控制。IGBT可以控制100A负载,但IGBT导通时功耗估计也有100W以上,那需要多大的 ...

我也害怕有这个问题,现在找那种导通阻抗低一些的,还有一些IGBT模组的,耐高温能到175°,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害怕有这个问题,现在找那种导通阻抗低一些的,还有一些IGBT模组的,耐高温能到175°,不知道行不 ...

IGBT没有 “导通阻抗” 这个参数。

IGBT可以看成是一个MOS管和一个双极型三极管组成,因此IGBT完全导通时的压降大体上就是这个双极型三极管的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害怕有这个问题,现在找那种导通阻抗低一些的,还有一些IGBT模组的,耐高温能到175°,不知道行不 ...

IGBT在大电流情况下充分导通时,管压降可达2V甚至2.5V。即使电流降到一半,管压降并不是也减少到一半。这一点和MOS管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害怕有这个问题,现在找那种导通阻抗低一些的,还有一些IGBT模组的,耐高温能到175°,不知道行不 ...

如果负载开断不频繁的话,要想体积小,可以考虑IGBT与继电器触点并联。需要开通时IGBT先开通,然后继电器触点开通。需要关断时,继电器触点先关断,然后IGBT关断。这样IGBT中通过电流的时间很短,产生的热量不大,继电器触点不控制负载开通关断,不会产生火花或者电弧。本坛模拟版面有个帖子《求大神指点!关于基于单片机的软启动电路的设计》中我就建议使用这种方法。不过那篇帖子是控制交流电动机,故可以使用双向晶闸管。你要控制直流负载,那就不能使用晶闸管了。

网友C:
满足DC48V 100A 分断电流的继电器,线圈3-5W,接触电阻零点几mR,小电流如10A接触电阻可达10mR, 轻载的损耗也有好几W, 现在亚mR级的MOSFET不比大触点容量的继电器贵,实在成本苛刻,可以用多颗3元级2mR的并联,并到0.5mR,100A功耗只有5W,10A只有50mW, 爽歪歪. 不过,MOSFET大电流直流开关用得好的恐怕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满足DC48V 100A 分断电流的继电器,线圈3-5W,接触电阻零点几mR,小电流如10A接触电阻可达10mR,  ...

查TOP-3、TO-264等封装的MOS管,其引脚宽1.2mm,厚0.5mm。铜的电阻率0.018平方毫米/米,计算得一条引脚的电阻就有0.6毫欧,两条就是1.2毫欧。真的不知道1~2毫欧的MOS管是怎么做出来的。引脚到硅片上的引线可是很细的线,多根并联,截面积也好像不到0.1平方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TOP-3、TO-264等封装的MOS管,其引脚宽1.2mm,厚0.5mm。铜的电阻率0.018平方毫米/米,计算得一条引脚的 ...

有一种封装工艺叫铜纤焊,有一种封装叫HSOF(体积12*10*2.4mm3), 还有一种便宜的封装叫TO-263-7

网友C:
还有指甲那么厚的 QFN 5X6  ( 5 * 6 mm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指甲那么厚的 QFN 5X6  ( 5 * 6 mm )

现在的生产工艺进步,确实是以前想像不出来的。

不过,几十安的电流,电路板上的铜箔也要加厚才行吧?不仅是铜箔加厚,线条加宽,导线联接也要用足够粗的线,否则那么低的导通电阻岂不白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指甲那么厚的 QFN 5X6  ( 5 * 6 mm )

MOS管总要靠沟道导电。虽然现在的MOS管是很多管胞并联,源极总是要靠芯片表面蒸发上去的金属联接在一起。怎么能够做到那么低,难以想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指甲那么厚的 QFN 5X6  ( 5 * 6 mm )

5*6mm,漏极引脚最多占5mm宽,实际上还不到5mm。那么薄的铜箔,难以想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生产工艺进步,确实是以前想像不出来的。 不过,几十安的电流,电路板上的铜箔也要加厚才行吧? ...

你所说的半导体开关会遇到的这些问题,继电器同样也存在。PCB上跑100A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这台1U冗余电源系列中功率2000W的型号最大输出电流167A,靠金手指与服务器上的插槽连接。盒子宽度86mm, 金手指宽度70mm, 通讯线路占去15mm 左右,承受电流的铜箔宽度约50-55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6mm,漏极引脚最多占5mm宽,实际上还不到5mm。那么薄的铜箔,难以想像。

IR曾经是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头号品牌,几年前卖给英飞凌,他们做不了假。

5X6是一颗很不错的封装,整个半导体的衬底完全由铜箔以垂直导电引出至PCB,封装电阻以及与PCB焊盘的组装电阻相比,比有引脚的方式小得多。封装底部的铜箔在满足强度的条件下越薄越好

网友:
所以我一直强调,选功率器件不要看什么多少多少A,而是要看能接受多大的热损,然后跟据工作电流来选Rds-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S管总要靠沟道导电。虽然现在的MOS管是很多管胞并联,源极总是要靠芯片表面蒸发上去的金属联接在一起。 ...

CBB电容的电极也是蒸发到薄膜上的一层几十纳米的金属,但是一颗12*5*8mm的CBB居然可以跑几A的高频电流,靠的不是膜本身导电,而是从卷绕后的边缘处“汇流”,获得极小的ESR和ESL,同样的,封装技术中也有汇流排,可以了解一下铜半导体封装技术。至于PAD到PCB上的焊接电阻,只要PAD周围的铜箔尺寸明显大于PAD尺寸的3-5倍,1OZ的铜厚上面,PAD到铜箔的电阻也就0.1-0.2mR,最大的线路电阻还是体现在铜箔走线,没关系,可以加宽到PAD直径的10倍甚至100倍,可以加厚,可以多层。

也就是说,半导体开关的极限导通电阻,要做到0.1mR甚至0.05mR, PAD与PCB的联接工艺电阻才会成为瓶颈

网友:
到了那个程度,功率开关的温度比铜箔还要低,想想就美

网友:
不要用圆铜线的电流密度来衡量功率器件PAD附近的载流量,强电工领域认为小线径的载流量可以到8A/mm2, 好!把圆铜线拍成0.035mm厚的铜箔,表面积变为原来的14.3倍,同样的温升是不是可以跑114.4A/mm2了?

QFN5X6的功率器件,漏极约3X4,周长14mm处的铜箔截面积为0.49mm2 (1OZ铜厚),往上和左右扩散1分公处达到1.225mm2。当然了,我们不会让单管跑这么大的电流,得放3颗,铜箔自身温升理论上只有电工导线的1/9

网友:
不对,1OZ的铜厚只能跑根号14.3=3.78倍,即30A/mm2, 看来平时跑这么大的极限是合理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BMS板的吧,汇流排是提高载流量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BMS板的吧,汇流排是提高载流量最有效的办法

是的,BMS板截的一部分,不敢全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BMS板截的一部分,不敢全放出来

昨天看走眼了,以为中间的黄铜板是汇流排,疑惑为什么不用紫铜。紫铜的价格是黄铜的2倍,电导率则是4倍,可以省一半的成本。毕竟BMS都是要喷三防漆的,不用担心紫铜太活拨。后来才看到黄铜下面还有MOSFET,这黄铜是给中间两排MOSFET散热的,这中间散热不大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BB电容的电极也是蒸发到薄膜上的一层几十纳米的金属,但是一颗12*5*8mm的CBB居然可以跑几A的高频电流, ...

汇流排,这个我知道。

金属膜电容的构造我也知道。早在纸作为电容器介质时期,就有金属化纸介电容器,其引出就是膜的两端,电流只通过介质的宽度。

我只是惊讶于MOS管的导通电阻怎么能够做到这么低。如你所说,“功率开关的温度比铜箔还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流排,这个我知道。 金属膜电容的构造我也知道。早在纸作为电容器介质时期,就有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

这个属于半导体物理了,已经超出应用的范围,我没去了解。我只是把它当成黑盒子来使用。

对于垂直导电的VDMOS而言,要减小导通电阻,不外乎是增大芯片面积,通过更先进的渗杂工艺增大沟道的绝缘强度,应用上不需要过多关心,好比我们用电脑,只要知道35nm 比 45 nm 的效能更高就行了,至于工艺的差别对使用者来说并不重要。所谓术业有专攻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TOP-3、TO-264等封装的MOS管,其引脚宽1.2mm,厚0.5mm。铜的电阻率0.018平方毫米/米,计算得一条引脚的 ...

主要是,就算引脚能达到那么大的电流流量,PCB板上的铜线也很难满足这么大电流的要求,板子没那么大,只能外挂大点的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就算引脚能达到那么大的电流流量,PCB板上的铜线也很难满足这么大电流的要求,板子没那么大,只 ...

“板子上的铜线很难满足这么大电流要求”

参见PowerAnts回复的各帖。

网友:
100A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BT在大电流情况下充分导通时,管压降可达2V甚至2.5V。即使电流降到一半,管压降并不是也减少到一半。这 ...

嗯,受教了,如果导通压降在2V左右的话,100A的电流流过,自身功耗就有200W,怕是抗不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R曾经是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头号品牌,几年前卖给英飞凌,他们做不了假。 5X6是一颗很不错的封装,整个 ...

我看了这个芯片,的确能驱动100A的电流,但我的哪个PCB板有点小,怕铜皮布不了那么宽,有没有外挂的那种开关晶体管。可低压低电流控制大电流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这个芯片,的确能驱动100A的电流,但我的哪个PCB板有点小,怕铜皮布不了那么宽,有没有外挂的那种 ...

如果是用继电器,你该怎么处理?那你就怎么处理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继电器,你该怎么处理?那你就怎么处理MOSFET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