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看门狗

楼主:
3芯积分

dear all

    新入一枚  写过C  玩过 arduino  初入 micropython

 想请问各位大佬, micropython 支持 看门狗吗?

网友:
不要沉~~放假了大家也看下呀~~~

网友A:
发现了 有 相关支持  WDT~~实验可用

from machine import WDT

wdt = WDT(timeout=2000)

wdt.feed()

网友:
看门狗以前的帖子就介绍过,基本用法如3楼所示。通过machine模块使用WDT,不同硬件的使用方法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了 有 相关支持  WDT~~实验可用 from machine import WDT wdt = WDT(timeout=2000)  ...

在ESP32和STM32上,看门狗是启动后就不能停止,需要定时喂狗。看门狗的超时时间是在初始化时设置,单位是ms。最大和最小超时时间与硬件相关。

目前不支持看门狗超时中断,超时后就直接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