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楼主:
配套 2.4寸LCD屏 ST7789驱动器芯片(24P 320X240)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agler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ST7789驱动器芯片2.4寸LCD屏(24P 320X240)
主要参数

1. 模块名称:液晶显示模块
2. 型号:KD024C-4
3. 同类型型号:
4. 兼容型号:
5. 显示模式:TFT
6. 显示色彩:65/262K
7. 分辨率: 240*320
8. 点距:0.153 (H) x 0.153 (V)
9. 视角:12:00
10. 控制IC:ST7789V
11. 显示类型:全透型,常白
12. 外形尺寸:42.72*60.26*2.6mm
13. 可视面积:38.32*50.56 mm
14. 点阵区面积:36.72*48.96mm
15. 亮度:300cd/m2
16. 对比度:500
17. 接口类型: 8/9/16/18位8080并口
                   16/18位RGB接口
                    3/4线SPI接口
18. 引脚数:24
19. 引脚距离:0.5mm
20. 连接类型: FPC插接型
21. 工作电压:3.3V
22. 背光灯颜色及类型: 白色LED背光
23. 背光电路:4 LED 并联, 共阳
If=80mA, Vf =3.2V
24. 使用寿命:100000h
25. 工作温度:-20----70°C
26. 储存温度:-30----80°C
27. 质量体系认证:ISO9001:2008
28. 产品认证:RoHS

网友A:
K210+液晶这个组合不错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测试程序之一:显示英文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测试程序之一:显示英文

import lcd

lcd.init()
lcd.draw_string(100, 100, "hello MicroPython!", lcd.RED, lcd.BLACK)

网友:
谢谢老师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10+液晶这个组合不错

是个机器视觉的实验套件

网友:
lcd 屏幕显示驱动

lcd.display(image, roi=Auto)
在液晶屏上显示一张 image(GRAYSCALE或RGB565)。

roi 是一个感兴趣区域的矩形元组(x, y, w, h)。若未指定,即为图像矩形

若 roi 宽度小于lcd宽度,则用垂直的黑色边框使 roi 居于屏幕中心(即用黑色填充未占用区域)。

若 roi 宽度大于lcd宽度,则 roi 居于屏幕中心,且不匹配像素不会显示(即液晶屏以窗口形态显示 roi 的中心)。

若 roi 高度小于lcd高度,则用垂直的黑色边框使 roi 居于屏幕中心(即用黑色填充未占用区域)。

若 roi 高度大于lcd高度,则 roi 居于屏幕中心,且不匹配像素不会显示(即液晶屏以窗口形态显示 roi 的中心)。

roi 是键值参数,必须在函数调用中通过写入 roi= 来显式地调用。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测试程序之二:LCD屏显示"hello maixpy"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测试程序之二:LCD屏显示"hello maixpy"

import lcd, time
import image

bg = (236,36,36)
lcd.init(freq=15000000)
lcd.direction(lcd.YX_RLDU)
lcd.clear(lcd.RED)
time.sleep(1)
lcd.draw_string(120, 120, "hello maixpy", lcd.WHITE, lcd.RED)
time.sleep(2)

img = image.Image()
img.draw_string(60, 100, "hello maixpy", scale=2)
img.draw_rectangle((120,120,30,30))
lcd.display(img)

网友:
串口输出 >>> {"w":320, "h":240, "type"="rgb565", "size":153600}
{"w":320, "h":240, "type"="rgb565", "size":153600}

MicroPython v0.5.0-31-gd3e71c0 on 2020-03-13; Sipeed_M1 with kendryte-k210

网友:
lcd 屏幕显示驱动函数

1. lcd.init(type=1, freq=15000000, color=lcd.BLACK)
初始化 LCD 屏幕显示

参数
type: LCD 的类型(保留给未来使用):

0: None
1: lcd shield(默认值)
type 是键值参数,必须在函数调用中通过写入 type= 来显式地调用

freq: LCD (实际上指 SPI 的通讯速率) 的频率

color: LCD 初始化的颜色, 可以是 16 位的 RGB565 颜色值,比如 0xFFFF; 或者 RGB888 元组, 比如 (236, 36, 36), 默认 lcd.BLACK

2. lcd.clear()
将液晶屏清空为黑色或者指定的颜色。

参数
color: LCD 初始化的颜色, 可以是 16 位的 RGB565 颜色值,比如 0xFFFF; 或者 RGB888 元组, 比如 (236, 36, 36)

3. lcd.freq(freq)
设置或者获取 LCD (SPI) 的频率

Paremeters
freq: LCD (SPI) 的频率
Return
LCD 的频率

4. lcd.direction(dir)
在 v0.3.1 之后已经被舍弃, 请使用lcd.rotation 和 lcd.invert代替, 如非必要请勿使用, 接口仍会被保留用于调试使用

设置屏幕方向, 以及是否镜像等

参数
dir: 正常情况下推荐 lcd.YX_LRUD 和 lcd.YX_RLDU, 另外还有其它值,交换 XY 或者 LR 或者 DU即可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实验程序之三:LCD液晶显示器彩条测试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实验程序之三:LCD液晶显示器彩条测试

import lcd,image, time

lcd.init(type=1, freq=15000000)
# lcd.init(type=2, freq=20000000)
# lcd.init(type=1, width=320, height=240, invert=True, freq=20000000)

img = image.Image(size=(240,240))

img.draw_rectangle(0,0,30, 240, fill=True, color=(0xff, 0xff, 0xff))
img.draw_rectangle(30,0,30, 240, fill=True, color=(250, 232, 25))
img.draw_rectangle(60,0,30, 240, fill=True, color=(106, 198, 218))
img.draw_rectangle(90,0,30, 240, fill=True, color=(98, 177, 31))
img.draw_rectangle(120,0,30, 240, fill=True, color=(180, 82, 155))
img.draw_rectangle(150,0,30, 240, fill=True, color=(231, 47, 29))
img.draw_rectangle(180,0,30, 240, fill=True, color=(32, 77, 158))
img.draw_rectangle(210,0,30, 240, fill=True, color=(27, 28, 32))

lcd.display(img)

count = 500
while count > 0:
    t = time.ticks_ms()
    lcd.display(img)
    print(time.ticks_ms() - t)
    count -= 1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实验程序之四:测试Microphone阵列算法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实验程序之四:测试Microphone阵列算法

from Maix import MIC_ARRAY as mic
import lcd

lcd.init()
mic.init()

while True:
    imga = mic.get_map()
    b = mic.get_dir(imga)
    a = mic.set_led(b,(0,0,255))
    imgb = imga.resize(160,160)
    imgc = imgb.to_rainbow(1)
    a = lcd.display(imgc)
mic.deinit()

网友:
串口输出 >>> Microphone Array Arithmetic, Developed by Canaan, Port by Sipeed
True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实验程序之五:图形与hello maixpy

  •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 #实验程序之五:图形与hello maixpy
  • import lcd, time
  • import image
  • bg = (236,36,36)
  • lcd.init(freq=15000000)
  • lcd.direction(lcd.YX_RLDU)
  • img = image.Image()
  • img.draw_string(60, 100, "hello maixpy", scale=2)
  • img.draw_rectangle((120,120,30,30))
  • img.draw_circle((150,140, 80))
  • img.draw_cross((250,40))
  • img.draw_arrow((250,200,20,200), color=(236,36,36))
  • lcd.display(img)

网友:
串口输出>>> {"w":320, "h":240, "type"="rgb565", "size":153600}
{"w":320, "h":240, "type"="rgb565", "size":153600}
{"w":320, "h":240, "type"="rgb565", "size":153600}
{"w":320, "h":240, "type"="rgb565", "size":153600}
{"w":320, "h":240, "type"="rgb565", "size":153600}

MicroPython v0.5.0-31-gd3e71c0 on 2020-03-13; Sipeed_M1 with kendryte-k210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实验程序之六:碰碰球演示

  •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 #实验程序之六:碰碰球演示
  • import image, lcd
  • lcd.init(freq=20000000)
  • i = 0
  • dir = 1
  • while(True):
  • img = image.Image(copy_to_fb=1)
  • img.clear()
  • img.draw_rectangle(i,50,50,50)
  • lcd.display(img)
  • if dir:
  • i += 5
  • if i==270:
  • dir = 0
  • else:
  • i -= 5
  • if i==0:
  • dir = 1

网友B:
挺详细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详细的,支持!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目录清单
MicroPython动手做(01)——春节后入手了一块K210芯片AI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78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2)——尝试搭建K210开发板的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83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3)——零基础学MaixPy之开机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18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4)——零基础学MaixPy之基本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43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7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6)——零基础学MaixPy之单目摄像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9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7)——零基础学MaixPy之机器视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1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8)——零基础学MaixPy之识别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9)——零基础学MaixPy之人脸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7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0)——零基础学MaixPy之神经网络KPU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92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79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2)——掌控板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18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27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4)——掌控板之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8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5)——掌控板之AB按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49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94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7)——掌控板之触摸引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4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8)——掌控板之声光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58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9)——掌控板之蜂鸣器与音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66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0)——掌控板之三轴加速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99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18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3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3)——掌控板之WiFi与蓝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93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5)——语音合成与语音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52-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实验程序之四:测试 ...

你好,还有关于麦克风阵列的代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还有关于麦克风阵列的代码不

没有这个阵列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