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IAR速度慢CPU占用高,很可能是你使用了中文路径。

楼主:
今天打开IAR刚敲几下代码就弹出Source Browser Log窗口,提示Failed to parse input files,然后CPU风扇开始加速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到IAR的CPU占用率已经达到60%以上,有时还会同时有多个SourceIndexer.exe进程占用CPU资源

而且IAR不能正常关闭,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结束任务,然后再打开还是这样,陷入死循环

这个问题其实是使用了中文路径导致,IAR第次开启时都会自动打开上一次没有关闭的工程

遇到有中文路径的工程出问题又不能在IAR里正常关闭工程才会反复这样

将对应的那个工程改一个名,再打开IAR后一切正常

网友A:
确实中文路径在软件这块不太吃香。印象里碰到好些出问题或不好用都是因为中文路径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中文路径在软件这块不太吃香。印象里碰到好些出问题或不好用都是因为中文路径的原因

“看来写代码不会点拼音是不行了。”

这句话怎么回另一个贴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