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CCS 使用仿真器连接 DSP 核心方法说明

楼主:
1、Debug 模式下仿真器连接 DSP
Debug 启动方式, 将拨码开关拨到 11111,连接仿真器到 JTAG 接口
在 CCS 界面下, 点击 View 后, 点击 Target Configurations
在弹出的目标配置窗口单击右键, 新建一个配置。
修改目标配置文件名称,便于确认,如 AM5728.ccxml 或者 AM57xx.ccxml。
点击 Finish 进入目标配置。选择对应的仿真器型号,本次实验使用 XDS100V3 仿真器,
如果使用 XDS200 仿真器选择 选项; 芯片
型号选择 GPEVM_AM572x,该配置将自动加载 TI 官方的 gel 文件。
点击 save 后,点击 Test Connection 测试连接, 所得结果如同下图所示则测试连接成
功。
在仿真器配置窗口, 选中完成配置后的目标配置,单击右键, 点击 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
进入 Debug 界面,在 Debug 窗口选中 CortexA15_0 核单击右键,点击 Connect Target,
显示如下图所示。
选中 C66xx_DSP1 核单击右键, 点击 Connect Target,显示如下图所示。 DSP 核的连接
需先连接 ARM 核初始化使能 DSP 核, 然后再连接 DSP 核, 才能成功连接上 DSP 核。
2、Linux 系统下仿真器连接 DSP
arm正常启动
在 CCS 界面下, 点击 View 后, 点击 Target Configurations。
在弹出的目标配置窗口单击右键, 新建一个配置。
修改目标配置文件名称,便于确认,如 AM5728.ccxml 或者 AM57xx.ccxml。
点击 Finish 进入目标配置。选择对应的仿真器型号,本次实验使用 XDS100V3 仿真器,
如果使用 XDS200 仿真器选择 选项;芯片
型号选择 AM5728。
点击 save 后,点击 Test Connection 测试连接,所得结果如同下图所示则测试连接成
功。
在仿真器配置窗口,选中完成配置后的目标配置,单击右键,点击 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
点击 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 后,进入如下界面。
打开串口窗口,输入如下命令:
Target# echo "on" > /sys/bus/platform/devices/40800000.dsp/power/control
回到 CCS 的 Debug 界面, 在 Debug 窗口选中 C66xx_DSP1 核单击右键,点击 Connect
Target,显示如下图所示。
DSP 核 连 接 后 为 下 图 所 示 。 将 位 于 “\Demo\RTOS\c66\led\bin\” 的
GPIO_LedBlink_evmAM572x_c66xTestProject.out 文件复制到一个非中文路径,然后按下红
框中的 load 按键,上传已编译完成的 GPIO_LedBlink_evmAM572x_c66xTestProject.out 文
件,选择路径完成后,点击 OK 进行上传。
上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可通过 CCS 对该程序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