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8.0和XDS100V3仿真器连接目标板失败的解决办法

楼主:
对于新手,要想顺利的连接上目标板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所以我这里记录一下我这个新手为了连接目标板的折腾过程。

我的开发平台:WIN10系统CCS8.0
目标板芯片:TMS320VC5509A
仿真器:研旭XDS100V3

已确定的前提条件:
CCS8已正确安装;
仿真器插上可以正常识别(无需人工装驱动,CCS自带驱动);
仿真器的排线用万用表测通断,要保证没断线;
目标板器件已正确焊接并检查过无短路和断路的情况。

好,尝试连接,报以下错误,(有时候报的错误不一样,没有截图到)

检查下面配置是否正常

打开工程的cxxml文件(在工程里面)得到以下界面,这里的仿真器和你的芯片要保证选择正确,然后点击箭头处

点进去后得到以下界面,依次点击,测试仿真器(此时你的仿真器要连接好电脑,最好也连接目标板以及给目标板上电)

测试完后得到的测试报告,拉到下面,可以看到测试时成功的。(然后不成功,原因也有多方面的,可能下载器有问题,可能USB线有问题,也可能你断开目标板的电源,重新插拔一下所有的连接线就没问题了,等等,需要一一排查,直到测试会出现以下成功页面,测试成功说明仿真器到电脑到CCS这过程时通的)

测试仿真器没问题后,CCS点击进入Debug,下图位置右键connect target连接目标板

连接成功的界面:

如果还是连接不成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可以尝试反复多试几次,断电》拔插仿真器》连接
上电顺序是:
1/电脑连接仿真器和连接目标板
2/目标板上电
3/CCS点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