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画原理图时显示屏需要自己画吗

楼主:
AD10画原理图时显示屏需要自己画吗

网友:
系统没有的元件,就需要找对应的库,或者自己建库。

网友A:
新手画图一定要从原理图开始到PCB,中间要学会建立或修改一些库元件,PCB封装库,这些过程不能省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画图一定要从原理图开始到PCB,中间要学会建立或修改一些库元件,PCB封装库,这些过程不能省略,,, ...

我在库里找了没找到,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自己画这个点阵显示屏,急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库里找了没找到,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自己画这个点阵显示屏,急死了

是原理图中的点阵显示屏元件?

还是PCB图中的封装?

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原理图中的点阵显示屏元件? 还是PCB图中的封装? 这都不是问题

如果是原理图中的元件的点阵显示屏,至少知道有几个引脚,引脚序号排列,,作为新手,原理图中的元件不必画的非常相似,至少把几个引脚序号表达出来,搞个方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理图中的元件的点阵显示屏,至少知道有几个引脚,引脚序号排列,,作为新手,原理图中的元件不必 ...

如是PCB封装元件,要搞清楚,PCB封装实质就是布置焊盘的位置和大小,如果插装器件考虑打孔位置

主要参数就是尺寸,和实物对应,做好PCB后能焊接或者能安装上去,

封装尺寸一般在手册中后面厂家都会给出,或从实物中测量

网友:
点阵显示屏不是标准件,设计五花八门,封装和接口定义更是不胜繁多,自然系统库中不会有,需要自己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