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放电管一直发光,是坏了吗?

楼主:
板子是通过CH340G转USB在电脑烧录程序的,板子上面有个485电路,有个气体放电管,只要接上USB,不管板子有没有通电,气体放电管就会一直闪,左边亮一下右边亮一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气体放电管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光,那才是气体放电管损坏了。

现在你的气体放电管发光,说明气体放电管并未损坏。

网友B:
计算机的供电插座或者你的板子的外接供电电源没有接大地,你用万用表的交流档位,一根表笔用手捏住,另一表笔接触计算机的系统地,比如USB的地端、金属外壳等。因开关电源中的Y电容,系统地未与大地连通就会带上110左右的“感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体放电管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光,那才是气体放电管损坏了。 现在你的气体放电管发光,说明气体放电管并 ...

哦,我也怀疑是静电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的供电插座或者你的板子的外接供电电源没有接大地,你用万用表的交流档位,一根表笔用手捏住,另一表 ...

USB的壳跟我的手,交流档量了下,38V

网友:
到了电离现象,里面充的氩气或氖气,绝缘状态转化为导电状态,管子会发有光闪,但不能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