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从机返回给主机数据错位

楼主:
两个32单片机主机发送给从机的数据从机能正确接收,从机每接收到一个字节,给主机返回0x5555,

 发送一包数据  如果返回正确的话从机返回的数据都是0x5555,  如果返回错误的话从机返回的都是0xAAAA,我的配置从机和主机都是第一个上升沿读取数据,四线制模式  ,经过分析这是数据移位造成的,但是在正确接收和错误接收时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都是在时钟的第一个上升沿读取的数据。困惑了很长时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大神们给看看

正确接收波形图

正确接收波形图

错误接收波形图

错误接收波形图

主机配置

主机配置

从机配置

从机配置

网友A:
干扰?这个数值也很特别啊。是不是有个什么数据变化被加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这个数值也很特别啊。是不是有个什么数据变化被加进去了?

应该不是的   测试没有发现别的数据, 没有什么东西干扰,我的发送数据量有点大 我把中断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操作 只是纯粹的再缓存里取数据发送的

网友B:
描述有点问题  发送一包数据  如果返回正确的话从机返回的数据都是0x5555,  如果返回错误的话从机返回的都是0xAAAA。

网友C:
 "发送一包数据  如果返回正确的话从机返回的数据都是0x5555,  如果返回错误的话从机返回的都是0xAAAA"

什么叫都是。。什么叫返回正确的话。。还是没看懂。。。。

spi收发是同时的,但你得下一个字节才能发送前字节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描述有点问题  发送一包数据  如果返回正确的话从机返回的数据都是0x5555,  如果返回错误的 ...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送一包数据  如果返回正确的话从机返回的数据都是0x5555,  如果返回错误的话从机返回 ...

是的主机发送下一个字节从机才能收到上一个字节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木有啊

网友:
我的读出的数据是这样的,最后那个时钟脉冲是我加了个低脉冲,正常情况是没有的,这组数据给了串口就变成F78B了,我在郁闷原因中

你看是不是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