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单片机发送过来的命令只能显示到第四步??

楼主:
大佬能帮忙看看这个吗,为什么单片机发送过来的命令只能显示到第四步(就是只能完成一个清屏然后画三个圈,后面的指令不显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

用到的是UsartGPU串口屏接stm32最小系统板,求大佬指点

下面这是整个工程文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把这整个也贴上来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把这整个答案都贴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把这整个答案都贴上来了

网友:
有些屏处理速度比较慢,命令之间加延时试试

网友:
被你累死掉了

网友:
加延迟,32快,tft屏幕处理速度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把这整个答案都贴上来了

为什么你能google?哈哈哈

网友:
楼主有点搞笑,您将IDE窗口的截图作为整个工程文件发出来有何用,难道能从文件名就可以知道里面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即使要发也应该先将项目文件压缩,然后再将压缩包发上来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