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ml中的80位扩展精度浮点

楼主:
是否有OCaml库可以利用IA-32和x86-64架构上的80位扩展精度浮点类型?
利用历史浮点指令是理想的。

这样的库的实现在编译器之外是可能的,由于语言的ffi支持。
库必须分为两部分:本地ocaml源部分和C运行时部分。
OCaml源必须包含数据类型声明,以及所有导入函数的声明。例如,添加操作将是:

(** basic binary operations on long doubles *)
external add : t -> t -> t = "ml_float80_add"
external sub : t -> t -> t = "ml_float80_sub"
external mul : t -> t -> t = "ml_float80_mul"
external div : t -> t -> t = "ml_float80_div"
在C代码中,应该定义ml_float80_add函数,如OCaml手册中所述:

CAMLprim value ml_float80_add(value l, value r){
   float80 rlf = Float80_val(l);
   float80 rrf = Float80_val(r);
   float80 llf = rlf + rrf;
   value res = ml_float80_copy(llf);
   return res;
}
这里我们将OCaml值运行时表示转换为本机C值,对它们使用二进制运算符,并返回一个新的OCaml值。 ml_float80_copy函数执行该运行时表示的分配。

同样,也应该定义sub,mul和div函数的C实现。可以注意到这些函数的签名和实现的相似性,并通过使用C宏来抽象:

#define FLOAT80_BIN_OP(OPNAME,OP)                   \
  CAMLprim value ml_float80_##OPNAME(value l, value r){     \
    float80 rlf = Float80_val(l);                           \
    float80 rrf = Float80_val(r);                           \
    float80 llf = rlf OP rrf;                               \
    value res = ml_float80_copy(llf);           \
    return res;                     \
  }

FLOAT80_BIN_OP(add,+);
FLOAT80_BIN_OP(sub,-);
FLOAT80_BIN_OP(mul,*);
FLOAT80_BIN_OP(div,/);
其余的OCaml和C模块应该遵循。

对于如何将float80 C类型编码为OCaml值有很多可能性。最简单的选择是使用字符串,并在其中存储原始long double。

type t = string
在C侧,我们定义了将OCaml值来回转换为C值的函数:

#include <caml/mlvalues.h>
#include <caml/alloc.h>
#include <caml/misc.h>
#include <caml/memory.h>

#define FLOAT80_SIZE 10  /* 10 bytes */

typedef long double float80;

#define Float80_val(x) *((float80 *)String_val(x))

void float80_copy_str(char *r, const char *l){
   int i;
   for (i=0;i<FLOAT80_SIZE;i++)
      r[i] = l[i];
}

void store_float80_val(value v,float80 f){
   float80_copy_str(String_val(v), (const char *)&f);
}

CAMLprim value ml_float80_copy(value r, value l){
   float80_copy_str(String_val(r),String_val(l));
   return Val_unit;
}
但是,该实现并不支持内置到OCaml Pervasive.compare中的多态比较功能以及一些其他功能。在上述float80类型上使用该函数会误导比较函数,因为值是字符串,并对它们的内容进行词典比较。

支持这些特殊功能虽然简单。我们将OCaml类型重新定义为抽象类,并更改C代码以为float80创建和处理自定义结构:

#include <caml/mlvalues.h>
#include <caml/alloc.h>
#include <caml/misc.h>
#include <caml/memory.h>
#include <caml/custom.h>
#include <caml/intext.h>

typedef struct {
   struct custom_operations *ops;
   float80 v;
} float80_s;

#define Float80_val(x) *((float80 *)Data_custom_val(x))

inline int comp(const float80 l, const float80 r){
   return l == r ? 0: (l < r ? -1: 1);
}

static int float80_compare(value l, value r){
   const float80 rlf = Float80_val(l);
   const float80 rrf = Float80_val(r);
   const int llf = comp(rlf,rrf);
   return llf;
}

/* other features implementation here */

CAMLexport struct custom_operations float80_ops = {
  "float80", custom_finalize_default, float80_compare, float80_hash,
  float80_serialize, float80_deserialize, custom_compare_ext_default
};

CAMLprim value ml_float80_copy(long double ld){
  value res = caml_alloc_custom(&float80_ops, FLOAT80_SIZE, 0, 1);
  Float80_val(res) = ld;
  return res;
}
然后,我们建议使用ocamlbuild和一个小bash脚本构建整个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