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架构介绍

楼主:
     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又可简称MCU或μC,也有人称为单芯片微控制器(Single Chip Microcontroller),将ROM、RAM、CPU、I/O集合在同一个芯片中,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微控制器在经过这几年不断地研究、发展,历经4位、8位,到现在的16位及32位,甚至64位。产品的成熟度,以及投入厂商之多、应用范围之广,真可谓之空前。目前在国外大厂因开发较早、产品线广,所以技术领先,而本土厂商则以多功能为产品导向取胜。但不可讳言的,本土厂商的价格战是对外商造成威胁的关键因素。

      由于制程的改进,8位MCU与4位MCU价差相去无几,8位已渐成为市场主流;针对4位MCU,大部份供货商采接单生产,目前4位MCU大部份应用在计算器、车表、车用防盗装置、呼叫器、无线电话、CD Player、LCD驱动控制器、LCD Game、儿童玩具、磅秤、充电器、胎压计、温湿度计、遥控器及傻瓜相机等;8位MCU大部份应用在电表、马达控制器、电动玩具机、变频式冷气机、呼叫器、传真机、来电辨识器(Caller ID)、电话录音机、CRT Display、键盘及USB等;16位MCU大部份应用在行动电话、数字相机及摄录放影机等;32位MCU大部份应用在Modem、GPS、PDA、HPC、STB、Hub、Bridge、Router、工作站、ISDN电话、激光打印机与彩色传真机;64位MCU大部份应用在高阶工作站、多媒体互动系统、高级电视游乐器(如SEGA的Dreamcast及Nintendo的GameBoy)及高级终端机等。

     而在MCU开发方面,以架构而言,可分为两大主流;RISC(如HOLTEK HT48XXX系列)与CISC(如华邦W78系列). RISC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代表MCU的所有指令都是利用一些简单的指令组成的,简单的指令代表 MCU 的线路可以尽量做到最佳化,而提高执行速率,相对的使得一个指令所需的时间减到最短。HOLTEK的HT46XX(A/D MCU系列) HT47XX(R to F MCU系列) HT48XX(一般I/O MCU系列) HT49XX(LCD MCU系列) 便是采用 RISC 结构来设计。不管是 RISC 或是 CISC(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设计MCU的目的便是为人类服务的,对于 RISC 来说,因为指令集的精简,所以许多工作都必须组合简单的指令,而针对较复杂组合的工作便需要由『编译程序』(compiler) 来执行,而 CISC MCU因为硬件所提供的指令集较多,所以许多工作都能够以一个或是数个指令来代替,compiler 的工作因而减少许多。

图 1:MCU 架构方块示意图。

程序内存

      程序内存(Program ROM)在微控制器中是只读而不可写入之记忆单元,此内存主要用来放 置使用者所开发之程序,而其性质乃属于不常更动或永不变动之资料,微控制器之动作便是 依据储存于此区之程序指令运作。在 8 位单芯片中常见的程序内存容量有 0.5K、IK、2K、4K 及 8K,而通常应用在微控制器的程序内存有下列几种方式,见(表一):

表 1:在微控制器的程序内存通常有几种方式。

另外关于程序保密部分,不论是加密或保险丝烧断保护 ,都是为了防止程序被未授权之使 用者窥看、窃取(如反组译程序 、修改内容 、盗取程序等)。程序保密这个功能选择只在提供 OTP、开窗型包装、EEPROM 及 Flash ROM 上使用,因为这些 IC 可借由烧录器来回读取程序代码,在 Mask 版本则不需要进行程序保密的步骤 。 随机存取内存随机存取内存(Random Access Memory;RAM),亦称为读/写内存(Read-Write Memory),常是被用来暂时存放资料、或是程序执行存放资料的地方,用途相当广泛。以 HOLTEK 8 位 微控制器为例,其容量有 64、96、160 及 224 个 Byte 选择。

累积器

累积器(Accumulator),是 MCU 的运作中枢 ,80%的指令都与累积器有关 ;资料可以被存 放在累积器中,直到总线或其它单元准备接受它、或直到程序需要它为止 。

缓存器

缓存器(Register)是 MCU 内部用来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每个缓存器的功能各不相同,但 却有一共同的特性,就是可以直接读/写,因其位于 MCU 的内部,故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 等待及寻址时间,另外有些 MCU 的 I/O Port,也以缓存器型态来直接存取控制。

堆栈及堆栈指针

堆栈(Stack)及堆栈指针(Stack Pointer),堆栈就和盘子一样,一个一个由下往上堆,而取出 时则由上一个一个往下拿,不能由中间抽出,因此又称为后进先出队列(Last-In-First-Out Queues)」。功能如下;

一. 暂时存放 PC(Program Count)的值,适用于"子程序呼叫”,或中断发生时将 PC 的值暂 时储存起来;

二. 可视为缓存器使用,以 Push,Pop 来完成;

三. 有些 MCU 其 Stack Level 数是固定的(如 HOLTEK μC 系列),有些则可自定。 运算逻辑单元

运算逻辑单元(Algorithm Logic Unit;ALU),其功能在于执行算术指令及逻辑判断,除了产生 结果之外,也产生相关的 Flag(Zero、Carry、Borrow、Status),每一个 MCU 都不完全一 样,尤其是 Carry Flag 一定要查看指令解说表。

输入/输出(I/O Port)

在单芯片微电脑应用系统中,I/O 的扩充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供外部设备一个输入/输出的 信道,做为外界与 MCU 间的沟通管道。例如接键盘、显示器、驱动开关控制或测量等;在I/O 扩充时必须考虑与之相连接的外围设备硬件电路特性,如:电位匹配、干扰抑制、驱动能 力(如 Source,Sink 能力)等。

微控制器在 I/O 埠方面备有多种电路形式,其中有多端口可以经由软件以位单位来设定输出/入方向。各埠附加大电流、高耐压的缓冲器,以直接驱动 LED 与高功率晶体管,以及做模 拟讯号的输入之用。

定时器、定时器

定时器(Time Counter)、定时器(Timer),由外加振荡晶体,经除频电路来提供 MCU 数种不 同的时基(Time Base)。常应用于:

一. 时钟之时基(如 1sec、500ms、62.5ms、15.625ms 等);

二.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之 Time Base;

三. Key Scan;

四. LED Scan;

五. Frequency output;

六. Pulse Reading;

七. APO (Auto Power OFF)等。 计数器

计数器(Event Counter)专用于累计外部的事件个数,可能为 Pulse 或其它资料,也可用以 产生正确的时间延迟。常应用于:

一、另一种 Time Base,外加固定频率; 二、计数器; 三、可规划成另一种立即中断输入;

四、计速器(Speed Meter)、转速表(Tachometer)。 中断中断(Interrupt)用来处理立即事件、或列为优先处理之事件,负责时间计数器超时中断、及 外部事件产生中断请求等工作。大部分微控制器的中断处理系统是多层的,内设有中断优先 级电路,以决定先后顺序。常应用于:

一、MCU 呈被动 Standby 状态(Halt-Stop),由外加信号来 Wakeup;

二、需要立即处理(传感器、开关、警报器、电源故障预警器); 三、需要一个固定间隔来处理(Display ,Key Scan ,Read-Time Clock); 微控制器上的外围资源

看了这么多微控制器的的基本架构后,让我们继续来了解微控制器还可以加挂那些外围资 源,以扩充、延伸其功能。

串行输出(Serial I/O)

微控制器内含 Serial I/O 是为了提供对外部外围 Device 的通讯管道,各家种类不同,常见 的有以下几种: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Intel,Atmel;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Siemens;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Motorola;

◆SCI(Sertal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这是 UART 的加强版;

◆I2C bus(lnter Integrated Circuit bus):Philips;

◆Microwire/Plus:National Semiconductor;

液晶驱动装置(LCD Driver)

在显示接口上,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是常运用的显示装置,例如在一些多功能的电 话、数字温度计、呼叫器、大哥大、掌上型游戏机以上皆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因此内含 LCD 驱动线路的微控制器运用相当广泛,有两种驱动方式可供选用:Segment 和 Dot Matrix, 例如:之前流行的宠物蛋是使用 Dot Matrix 的 LCD 显示器;日系的微控制器厂商提供多样内含 LCD 驱动装置的微控制器可供选用,另外 HOLTEK HT49XX 系列 也提供 LCD 驱动装置 的微控制器。

萤光管驱动装置(VFT Driver)

LCD 显示器在无光源或无背光的环境下,我们即无法读取显示器之内容,而 VFT 显示器可提供高亮度、且色彩多变化的视觉效果,常应用于高级的家电产品上,如:碟影机、DSP 均 衡器。要求炫丽输出效果的产品,在微控制器的选择上 VFT(Vacuum Fluorescent Tube)Driver 是重要的资源之一。

OSD对于电视及监视器人性化接口是不可缺少的功能之一,OSD(On Screen Display)部分显示 回路为接收水平同步信号(H-Sync)及垂直同步信号(V-Sync),再将信号透过 RGB 及Blanking 将屏幕信息送出,其显示颜色至多可达八种。各微控制器指令执行速率会造成 OSD的显示行数及字段的不同,显示行数由二行至数十行,字段则由 15~26 个字符或更多,通 常执行速率较快者可显示较多的行数、字段,速率较慢者在显示上会有直接的受限。

模拟转换数字接口(ADC)

由于微控制器诸多应用上,需要侦测外部环境状况,做为处理数据上的参考,如在 TV 应用 方面其调谐器(Tuner)之自动频率控制(Auto Frequency Control)讯号,即为电压讯号,其它 如温度之侦测也多是转换为电压讯号,所以模拟/数字转换(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的应 用在工业及消费电子上都很广泛。

模拟之场合是如此频繁,所以各厂家提供模拟/数字之转换便成为一般之标准规格(如HOLTEK HT46XX 系列),虽然如此,对于模拟/数字之分辨率各家差异很大,由 3 位~10 位 皆有,视各不同需求而异。虽然提供的转换信道有很多,通常内部仅有一个电路处理,靠选 择器切换,对于时间考虑不是特别强调之应用上,不致有太大之影响。

另外还有一种模拟/数字之转换方式,就是 R to F(Resistance to Freguency),一般运用在温度/湿度之侦测,利用电阻/电容式 Sensor 的变化特性,转换成频率值,以此频率值来计算温度/湿 度的相对性,此类的 IC 如 HOLTEK HT47XX 系列。

数字转换模拟接口(DAC)

在控制模拟组件需要模拟讯号,以微控制器而言,就必须内建数字/模拟转换(Digital toAnalog Converter)来因应.其内部由数字/模拟转换缓存器及一阶梯电阻构成,数字/模拟的分 辨率各为 8 位.在一个 8 位/参考电压为 5V 的微控制器,假设一个数字值 60 转换成模拟值的 计算方式是(60/256x5Volts)=1.171875V例如应用在锁相回路上,VCO(电压控制振荡器)即可用 DAC 做控制。另外 Voice IC 也是利用原先将语音录制成数字资料,然后用 DAC 方式将数字资料音频转换还原模拟语音讯号。 脉宽调变(PWM)其目的也是以数字输出搭配外围回路,达到模拟的效果,其组成有前置配器(Pre-divider)、 计数器(Counter)、数据闩锁(Data Latches)、及比较电路(Compare Circuits)等。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分辨率由程控,当然在一般的 I/O 埠 亦可用时间及 Duty Cycle 计算技巧来达成 PWM 之功能,但反应速度会受到限制,且以今 日各大半导体厂家皆提供其 PWM 功能之微控制器就便利性而言 (如 HOLTEK HT46XX 系 列),实在不需再将心思放在 PWM 之撰写上,以减轻软件的负担。而 PWM 之功能由 6 位~14 位之分辨率,适合各种不同的需求。

DTMF 产生器、接收器电话由原来的 Pulse 演进为现在的 Tone 译码方式,不但提高了译码的速度,也增加了可靠 性与抗噪声能力,DTMF(Dual Tone Multiple Frequency)顾名思义就是混合两种频率的音频 讯号,所以译码不易出差错。应用在电话产品的微控制器时,DTMF 这个资源常是选择的重 要规格。

看门狗(Watchdog Timer)微控制器在产品中是不允许当机的,但受到噪声干扰或操作不当时,需有防范措施确保微控 制器在当机的情况下能够自动重置,让微控制器能够继续运作.我们可以说看门狗

(Watchdog timer)是用来监看微控制器是否为不正常的当机,许多微控制器都已把它列为标准配备。

看门狗定时器实际上就像一个自跑式的 RC 振荡器,它完全不必外加零件,意即不管是芯片 的时脉振荡接脚的时脉振荡有没有停止,它还是继续计数而不随之中断而停止,即便是芯片 进入省电的 Halt 状态(在 Halt 状态下,芯片之时脉停止振荡也一定不曾停止 Watchdog timer 之计时,当计时逾时后将使本芯片自动重置,I/O 脚输出保持不变,耗电相当的省),Watchdog timer 要不要致能,在 OTP 版本必须在程序烧录时决定,以便决定要不要烧断其保险丝,在 Mask 版本由使用者选择是否使用这个功能。

双时脉(Dual Clock)微控制器的供应时脉愈高时 ,相对地耗电量也愈大 因此在一些使用电池供应的产品选用时 ,双时脉常是必须考虑的功能 ,一般副时脉是以 32.768KHz 运作,主要做为计时(RealTime Clock)之用。

所以综合上面所言,微控制器的指令集结构较单纯、容易发展及修改、I/O 及中断处理能力 强,主要发展工作集中在软件设计上,只要透过发展系统(ICE:In-Circuit Emulator)及万用板 即可进行线上仿真工作,进行设计及修改的工作。由于微控制器具备单价低、系统硬件架构 简单、应用程序的发展及修改容易、芯片稳定度佳、可靠度高,是故其应用领域极广,几乎 是无所不在。故在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配备,充份了解微控制器的内部资源将有助于产品 开发且降低成本。相信在未来会陆续增加新的外围资源于微控制器内,应用的范围也愈来愈 广,也因目前已经取代传统电路设计观念,进而成为新的设计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