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电流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基于运算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这本书上的负载电流和负载电压是什么意思,怎样理解不了,因为我通过 NI multisim14模拟结果怎么和书的公式不一样,比如下面的电路

书上给出的公式:

如其中所说的公式:

但是在NI multisim14中仿真的结果i0是不受这个公式影响的,不知道是那里我没理解对。附NI multisim14的仿真图如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计算过没有:要想得到楼主预料的仿真结果,运放需要输出多高电压?多大电流?741运放有没有这么大的输出能力?

网友:
没有理解,只是按照copy的电路仿真,还不如不仿真。那样的仿真,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A:
那你能不能给个参考值,我是个新手只能一点点来,一下子不可能达到高手这么高的境界,或者跟我讲一下,你讲的这些知识点,在那个教材上能学到,将非常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给个参考值,我是个新手只能一点点来,一下子不可能达到高手这么高的境界,或者跟我讲一下,你讲 ...

”你讲的这些知识点,在那个教材上能学到“

就在你引用的那本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给个参考值,我是个新手只能一点点来,一下子不可能达到高手这么高的境界,或者跟我讲一下,你讲 ...

你的仿真,希望RL上通过100mA电流,方向是向下(流入地)。但是,741这个运放在输出短路时最大输出电流不过25mA(典型值)。见下图红色框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给个参考值,我是个新手只能一点点来,一下子不可能达到高手这么高的境界,或者跟我讲一下,你讲 ...

通过RL的电流,只可能由运放输出端供给。RL上如果真的通过100mA电流,运放输出端对地电压应该是100mA*(10kΩ+100Ω)=1010V。电源电压不过±15V,怎么可能输出1kV以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给个参考值,我是个新手只能一点点来,一下子不可能达到高手这么高的境界,或者跟我讲一下,你讲 ...

6楼和7楼内容,恰恰就在你copy该书图片的前三行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给个参考值,我是个新手只能一点点来,一下子不可能达到高手这么高的境界,或者跟我讲一下,你讲 ...

你把copy该书图片的前三行里面那几个公式,代入你仿真采用的数值计算一下,就知道输入100mA以及R1R2用10千欧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copy该书图片的前三行里面那几个公式,代入你仿真采用的数值计算一下,就知道输入100mA以及R1R2用10 ...

网友B:
首帖仿真结果电流大小和方向是正确的。

仿真时运放使用的电源电压为±15V。对741运放(非轨到轨),输出摆动的幅度大致上为从比电源正端低1~2V到比电源负端高1~2V。仿真图中显示电压为负,显然此时运放输出为负向饱和,即输出大约是负13~14V。根据这一点,再考虑到R1和RL数值,Rl中电流就应该是1.4mA,方向为流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仿真结果电流大小和方向是正确的。 仿真时运放使用的电源电压为±15V。对741运放(非轨到轨) ...

好的,就看了你这句话,我就有点找到入门的感觉了,原来设计运放要考滤这么多地方,真是高手几句话,自己学多长时间,都学不到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帖仿真结果电流大小和方向是正确的。 仿真时运放使用的电源电压为±15V。对741运放(非轨到轨) ...

您好,关于首贴中的仿真图,有两个疑问:

1、“仿真图中显示电压为负,显然此时运放输出为负向饱和”   输出为负,你怎么就肯定输出负向饱和呢?(我一个正的信号输入反比例运放,输出也为负);

2、首贴中的仿真电路,正相端很反相端的反馈系数都一样,都为:100/10000=1/100,正相端和反相端的反馈系数相等,那他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运放电路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关于首贴中的仿真图,有两个疑问: 1、“仿真图中显示电压为负,显然此时运放输出为负向饱 ...

“你怎么就肯定输出负向饱和呢?”

11楼已经说过,仿真出来RL中电流为-1.4mA。那么R1中电流也是-1.4mA,运放输出端电压为-14.014V。显然运放已经负向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关于首贴中的仿真图,有两个疑问: 1、“仿真图中显示电压为负,显然此时运放输出为负向饱 ...

“那他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运放电路呢? ”

可以认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互相抵消。此时运放增益为无穷大(开环的理想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关于首贴中的仿真图,有两个疑问: 1、“仿真图中显示电压为负,显然此时运放输出为负向饱 ...

“那他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运放电路呢? ”

增益无穷大,且为电流反馈,所以这是个理想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