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安装出现问题

楼主:
如题,在安装CCS时,一直在下图所示的状态,持续时间一天了,有大神可以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重新装,或者换一个java版本试试

网友B:
持续时间一天了?

持续一个小时都有问题了

或系统不支持,比如ghost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持续时间一天了? 持续一个小时都有问题了 或系统不支持,比如ghost版本

已换了一个低版本的安装,但是CCS里面的Resourse Explorer一直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或者换一个java版本试试

已换了一个低版本的安装,但是CCS里面的Resourse Explorer一直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换了一个低版本的安装,但是CCS里面的Resourse Explorer一直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

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Windows缺少某些组件了。

解决办法:1是重新安装下,2是可以通过CCS组件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Windows缺少某些组件了。 解决办法:1是重新安装下,2是可以通过CCS组件升级

重新安装了好几次,还是打不开;CCS的组件是自动升级的吧,我打开的时候,有显示安装一系列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