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DC转AC的电路叫什么电源电路?

楼主:
麻烦大家推荐一些相关资料,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A:
原理上说,是逆变器。交流转直流,通常是叫整流。直流转交流,通常是叫逆变。

具体这个电路,是磁耦合多谐振荡电路,变压器次级输出近似方波。

更具体一些,这种电路往往叫劳耶尔振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说,是逆变器。交流转直流,通常是叫整流。直流转交流,通常是叫逆变。 具体这个电路,是磁耦合多 ...

由于104电容的谐振,L1的呃流,实际上振荡波形和输出已经是正弦波了

网友:
楼主这个灯板在混BBS前做过,叫CCFL灯板,驱动频率30-50K,启辉电压3000V左右,工作电压600-800V,电流5mA。

由于工作频率和电压都比较高,为了降低EMI,次级工作电流必须是正弦波,由高压电容与变压器次级漏感谐振实现;初级两个BJT用104的CBB谐振,各工作半个周期,板子变换效率可达70-8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由于104电容的谐振,L1的呃流,实际上振荡波形和输出已经是正弦波了

是。由于电容并联在变压器初级两端,振荡波形已经接近正弦波了。

不过,L1可对波形成为正弦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由于电容并联在变压器初级两端,振荡波形已经接近正弦波了。 不过,L1可对波形成为正弦没有什么帮 ...

TR2, TR3的导通角接近180度,为开关状态,处于截止的开关上的正弦峰值=1.57*Vin, 没有L1,截止的开关管上的电压将被Vin钳位,导通的开关管损耗加锯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2, TR3的导通角接近180度,为开关状态,处于截止的开关上的正弦峰值=1.57*Vin, 没有L1,截止的开 ...

此电路使用双极型管,管子基极驱动反向时存在比较长的延时,即两管必定存在 "共同导通“,我以为L1是抑制 ”共同导通“ 时的电流尖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Ants 发表于 2020-4-6 14:31 TR2, TR3的导通角接近180度,为开关状态,处于截止的开关上的正弦峰值= ...

两个开关发射极直接相连,两个基极接在反馈绕组两端,交流阻抗极低,谐振电压过零的死区已经够用了。

上世纪的几十上百M的推挽乙类丙类射频放大器的扼流圈主要目的难道也是为了防止两管共同导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开关发射极直接相连,两个基极接在反馈绕组两端,交流阻抗极低,谐振电压过零的死区已经够用了。 ...

如果正弦电压过零的死区已经够用,那当然就没有 ”共同导通“ 问题。

那么L1放在这里是什么目的?以100uH、50kHz计,此电感的感抗有32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弦电压过零的死区已经够用,那当然就没有 ”共同导通“ 问题。 那么L1放在这里是什么 ...

要振到50KHz, 励磁电感不刚好100uH?回路的特性阻抗大约也是32欧。显示屏用的CCFL的功率一般是3-4W,效率80%的话,反射到初级大约20欧

一般来说,这种电路的L1大小宜与变压器的励磁电感相等,成本和性能取得一个良好的匹配。回路的Q不宜大,也不宜过小。否则不是波形不好,就是成本过高。

网友:
如果L1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双管共通时对电源的大电流,可以计算一下L1需要的值

设基极为正弦激励,查D882的图表基极电流下降100倍,VBE只需要降0.1V,按变压器匝比求得导通角约176.35度,双管共通的最大时长0.2uS, 若需要用L1来限掉峰值电流至1A,需要的电感量=12*0.2/1=2.4(uH), 用4.7uH就绰绰有余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振到50KHz, 励磁电感不刚好100uH?回路的特性阻抗大约也是32欧。显示屏用的CCFL的功率一般是3-4W ...

变压器初级抽头处电流应该是和全波整流输出那样的 ”馒头“ 波吧?振荡频率50kHz的话,”馒头“ 波基频就是100kHz。L1对 ”馒头“ 波的感抗,起什么作用?好像只会减小变压器初级两半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初级抽头处电流应该是和全波整流输出那样的 ”馒头“ 波吧?振荡频率50kHz的话,” ...

参考两个分别受正负半周激励的丙类高频放大器功率合成

网友:
CCFL驱动板有两大类: royer自激式和他激式,标准工况的效率都差不多,royer的缺点是不方便调光,需要再L1前面再加一个开关管一继续管通过调压进行调光。他激式的则可以直接通过PWM调光,PWM只要不设计到跑满,天然有死区,但是他激式的CCFL驱动板也缺不了这个L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参考两个分别受正负半周激励的丙类高频放大器功率合成

还真需要找书看看,为了这个电感L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需要找书看看,为了这个电感L1。

就是扼流圈,这玩意我丢下近18年了,有的东西记得不太清,定性的东西我没忘,不过定量的可能有误,刚才那个1.57没看图,这里弄错了。稍后发个贴子理理顺

网友:
算了没必要开贴,仔细想了一下,确定截止的开关管集电极峰值电压不应为1.57倍VIN,而是需要乘2倍。

L1两端电压平均值相等,则右边有效值=1.111*Vin, 峰值为=1.111*根号2*Vin, 加之变压器的初级为6:6,故截止的开关管电压峰值应=2*1.111*根号2*Vin, 此例中约为37V,楼主可以测一下波形验证。

网友: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https://www.cnblogs.com/tubujia/p/10336735.html

网友:
由于开关切换时间远小于谐振周期,故开关管导通的过程中谐振电容等效为电压源,如果没有扼流圈把源端等效为直流恒流源,那么VIN和C将会硬性充电,充电的峰值电流很大,开通过程中的损耗非常大。

本人在此贴的回贴内容,欢迎网友整理为贴子发贴,以授人以渔。。。

网友:
那么,功率管导通角达179度,50KHz的 “共通”时长将为0.1uS,强脉冲电流抽灌的基极驱动下,小功率三极管的速度完全没问题。如果是不需要扼流电感的方波推挽振荡器,初级两个绕组的漏感也足够应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