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屏驱动求教

楼主:
    朋友送了几块广告屏淘汰的点阵屏,如图共4块。

    没有再多的资料了,各位前辈给点建议,这个东西要怎么驱动呀,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上网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看看芯片是那种,可以参照51的16*16点阵,原理是一样的,再根据你的电路自己写就行了!

网友A:
很早以前搞过这个,你去搜HUB08或者HUB12吧,找对接口,没啥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搞过这个,你去搜HUB08或者HUB12吧,找对接口,没啥难度。

太帅了,一语中的啊。感谢感谢。我先研究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搞过这个,你去搜HUB08或者HUB12吧,找对接口,没啥难度。

手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