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298N芯片能不能驱动24V63W的直流有刷电机,如果不能的话有什么芯片可以驱动...

楼主:
请问L298N芯片能不能驱动24V63W的直流有刷电机,如果不能的话有什么芯片可以驱动的吗?最好是PROTEUS可以仿真的,谢谢

网友A:
L298N,是一款接受高电压的电机驱动器,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驱动。一片驱动芯片可同时控制两个直流减速电机做不同动作,在6V到46V的电压范围内,提供2安培的电流,并且具有过热自断和反馈检测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298N,是一款接受高电压的电机驱动器,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驱动。一片驱动芯片可同时控制两个直流减 ...

请问在L298N的参数中显示的额定功率是25W是什么意思,是说只能驱动25W的电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L298N的参数中显示的额定功率是25W是什么意思,是说只能驱动25W的电机吗

那叫“额定耗散功率”,指的是器件封装能够承受的热耗散功率而非对外的输出功率。器件工作时会发热,而热量会通过器件的封装耗散,特定测试条件下,器件温升到指定温度所对应的内部加热功率就是耗散功率的由来。输出功率则由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决定,还有类似的输入功率,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差值就是耗散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叫“额定耗散功率”,指的是器件封装能够承受的热耗散功率而非对外的输出功率。器件工作时会 ...

太谢谢了,帮了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叫“额定耗散功率”,指的是器件封装能够承受的热耗散功率而非对外的输出功率。器件工作时会 ...

学习完,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