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0V直流电压采集,帖子中的电路图可行吗

楼主:
输入是直流0~500V,只要求把0~40V采集准确就行,误差1V。请问下面的电路图可行吗?

网友A:
“请问下面的电路图可行吗?”

不行。

TL082输入不能轨到轨,因此不能单电源工作。

网友B:
轨到轨单电源工作也不能输出0V,下限一般是几到十几mV

有ADC就有处理器,要想单电源工作,需要提供一个偏置,其它的活就交给软件去干

另外,有精度要求的参数必须标注误差,未标的可能被BOM工程师按最默认精度处理。比如同为200K的可能被当成E24系列的200K 5%,而191K可能被处理成E96系列的191K 1%。500V偏1V要求不低,除了需要0.1%的电阻,还需要较大的封装避免水膜影响,甚至可能需要喷三防漆,40V偏1V又太随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面的电路图可行吗?” 不行。 TL082输入不能轨到轨,因此不能单电源工作。

请问 选择轨至轨的运放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轨到轨单电源工作也不能输出0V,下限一般是几到十几mV 有ADC就有处理器,要想单电源工作,需要提供一个 ...

对精度 要求不高 只要求 把输入电压在0-40V采集准确就行,偏差正负1V。41-500V这个区间采集精度没做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选择轨至轨的运放就可以了吗

轨到轨运放,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输出到零。3楼PowerAnts说轨到轨运放输出下限一般十几mV,正是如此。那么这十几mV电压的误差(可能更高一点)你能否接受?如果能接受,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选择轨至轨的运放就可以了吗

在3楼PowerAnts也说过另一个办法:提供一个偏置,其它的活就交给软件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