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怎么改

楼主:
老板要我改一个板子。把一个直插电容改成贴片的。只有PCB,没有原理图。

原来的直插电容一边接蓝的线,一边接红色的线。

我发现没有节点,

所以连线连不上。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加个过孔不就好了

网友:
不要用p+t(交互式布线),用p+l(放置走线)即可

网友:
有网络添加网络   没网络直接连就行  连接的时候 画条线   移动线连上就行

网友:
直插电容改成贴片的

因空间位置富裕

在直插电容的焊盘孔位置附近对应放贴片电容的封装,对应连接即可

网友:
直接换个封装上去,直接连线,报错不管他,

网友:
在每个管脚加上要改的网络即可

网友:
定义焊盘相同的网络就好

网友:
你就把直插地方加两个大pad,与之前定义成一个网络,这样就都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