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磁阀,是否可以省掉续流二极管

楼主:
如图,二极管源极的电压,在电磁阀复位时会等于24V+电磁阀电感线圈产生的电压。

如果这个电压可以确保在MOS管的耐压范围内,可不可以省掉续流二极管。

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风险。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中电流突然关断,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达电源电压十倍以上甚至更多。

如果楼主选用的MOS管耐压可以承受,当然可以省掉续流二极管。但这样的MOS管要比较低耐压MOS管贵不少,比耐压较低的MOS管再加一支二极管还要贵,而且高耐压MOS管导通电阻也大,这会使MOS导通时的损耗也大,发热更厉害。

用较低耐压的MOS管,加上续流二极管,从成本上是最佳选择,而且安全。

网友A:
另外,续流二极管选用1N4148,实在不明智。应该使用1N4001~4007这样的普通整流二极管。

网友:
如果是控制电磁阀,这个电路有误,二极管不是串在在MOS管上,应该是并联在电磁阀两端,1n4007就可以。

网友:
电流不大可以不要

MOS管控制继电器、电磁阀、电机这些有线圈类电感器件

直流控制,线圈断电会产生的反电势,防止反电势损坏驱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续流二极管选用1N4148,实在不明智。应该使用1N4001~4007这样的普通整流二极管。

如果对关断响应的要求不高的话,我倒是有个替楼主省钱的主意,张老觉得如何?

把栅极的RC常数搞大点,控制电流下降的斜率,根据e=L*di/dt, 设继电器电感量为10H,线圈电流50mA, 0.1秒的过渡时间条件下,感应电压只有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中电流突然关断,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达电源电压十倍以上甚至更多。 如果楼主选用的MOS管耐压可 ...

谢谢,但目前使用的电磁阀电感量不大,用示波器实际测试,在正常的动作时间,电压只会上升7V左右。

怎么会到达电源电压十倍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目前使用的电磁阀电感量不大,用示波器实际测试,在正常的动作时间,电压只会上升7V左右。 怎 ...

能观察到的电压跃升幅度还跟示波器的带宽有关。

网友:
这图严重误导你,使用中电机会产生很大感应电流,所以最好加上去,如果不怕烧的话,4148要换成大电流耐压高的管子,用高频的更好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按照常规的路数来,连一个整流二极管的钱都要省,这样的产品我可不愿购买,甚至认为应该抵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关断响应的要求不高的话,我倒是有个替楼主省钱的主意,张老觉得如何? 把栅极的RC常数搞大点, ...

你的意思,让线圈电感慢慢放电。

那还要看看加上RC,和加上二极管,两个相比较,哪个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目前使用的电磁阀电感量不大,用示波器实际测试,在正常的动作时间,电压只会上升7V左右。 怎 ...

“在正常的动作时间,电压只会上升7V左右”

我在2楼说十倍,不过是个估计数。实际上电压尖峰能够达到多少,主要取决于绕组的分布电容。

你的示波器观察到只会上升7V,这个数值还与你的示波器带宽有关,带宽比较低,观察到的电压尖峰就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目前使用的电磁阀电感量不大,用示波器实际测试,在正常的动作时间,电压只会上升7V左右。 怎 ...

1N4007这样的二极管,价格不过几分钱,实在没有必要省掉。须知省掉二极管可能造成MOS管损坏,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按照常规的路数来,连一个整流二极管的钱都要省,这样的产品我可不愿购买,甚至认为应该抵制。 ...

正解!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板子上只有这里用到二极管,这种用量为1的物料是很恼人的。那么,PCB上总会用到电容吧!

实测一24V继电器线圈电阻 480欧,100HZ电感量330mH, 1KHz为180mH, 取中间值250mH。要无半点过冲需要临界阻尼,回路特性阻抗应为240欧,继电器或MOSFET并一个4.35uF的电容即可,接受少许的过冲的话,1uF就可以了,PCB上很常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板子上只有这里用到二极管,这种用量为1的物料是很恼人的。那么,PCB上总会用到电容吧! ...

电容放到MOS管漏极端,比电容放到MOS管门极端,容量要大得多。想省一点,电容还是放到MOS管门极端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让线圈电感慢慢放电。 那还要看看加上RC,和加上二极管,两个相比较,哪个成本高。

楼主的电路图上已经有R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到MOS管漏极端,比电容放到MOS管门极端,容量要大得多。想省一点,电容还是放到MOS管门极端合适。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图上已经有RC了

是的,楼主首帖图中已经有RC了。

楼主示波器观察到 “电压只会上升7V左右”,很可能就是这个RC的作用。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就不必加续流二极管,只要这个RC可靠无损坏。

网友:
不可以去掉,去掉会烧MOS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