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现0.01hz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芯片推荐

楼主:
本人小白,向各位前辈求助。目标是实现一个0.01hz到100hz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本来用的芯片是ICL8038CC实现的,现在希望通过单片机或者DSP,ARM来实现,想问下各位前辈,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进?了解了一下好像STM32不行,所频率低了,波形精度低。但是本人目前只懂点这个啊,伤心啊!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dds的方式吧

网友:
谢谢大神指明方向!

网友:
0.01hz到100hz范围很低,一般的芯片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
频率低了精度就低了?这是谁说的,胡扯。软件合成信号,信号频率相对处理器指令执行频率越低则精度越高。频率太高的精度满足不了,越低越容易满足。所以,想精度高点,尽量用高主频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