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MSP430单片机仿真实例20-定时器A产生两路PWM

楼主:
一、任务要求
利用MSP30F247单片机的定时器A产生两路占空比分别为75%和15%的两路PWM信号,周期为20ms。

二、分析说明
定时器A有多种信号输出模式,其中输出模式3和模式7用来产生脉宽调制信号(PWM信号),在定时器A的增计数模式,用CCR0控制PWM信号的周期,CCR1和CCR2控制占空比,可以得到两部不同的占空比的PWM信号。

三、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如下图所示。

四、程序设计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定时器A产生2路PWM信号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BCSCTL2 |= SELS;//SMCLK=XT2

BCSCTL2 |=DIVS0 + DIVS1;//SMCLK8分频

P1DIR = 0x0C;//P1.2和P1.3设为输出口

P1SEL = 0x0C;//P1.2(TA1)和P1.3(TA2)设为第二功能口

CCR0 = 20000; //PWM周期

CCTL1 = OUTMOD_7;//CCR1复位/置位

CCR0 = 15000; //PWM占空比75%

CCTL2 = OUTMOD_7;//CCR2复位/置位

CCR2 = 3000;//PWM占空比15%

TACTL = TASSEL_2 + MC_1;//定时器A的时钟源为ACLK,增计数模式

_BIS_SR(LPM0_bits);//进入LPM0低功耗模式

// while(1)

// {

//

// }

}

五、程序说明
单片机运行的主时钟MCLK=DCO=1.1MHz。SMCLK=XT2=8MHz,定时器A时钟源为SMCLK的8分频(即1MHz),增计数模式,时基单位1us,CCR0=20000,则定时时间间隔20ms(即PWM周期20ms)。。

六、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proteus中画好电路图后,双击单片机,将可执行文件装载到单片机内,点击运行,观察虚拟示波器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网友:
Proteus是个好东西啊!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