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玩示波器+奔跑的多边形

楼主:
        用stm32f407核心板做了一个奔跑的多边形。多边形包含三角形、正方形、五角星和六边形,通过按键随机生成,多边形的大小,移动方向、移动速度、以及自转角速度都是随机生成。

//-----------------------------------------------------------------------------------------------------------------------------

看到楼下@led2015的建议。整理了一下,把我的制作思路分享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

这个趣玩示波器的实现是通过示波器的双通道X-Y模式及视觉残留效应来实现图像/图形输出。至于示波器怎么设定X-Y模式,各种型号示波器方法不同,大家自行百度。

       奔跑的多边形是通过确定多边形的顶点,画点成线。那顶点怎么确认呢?很简单。规则的多边形都有一个外接圆,通过外接圆就可以很容易的确定各个顶点的坐标。如下图:

       在我实现的几个多边形中,以五角星最复杂,这里我用五角星举例。通过外接圆直径R,每个顶点与圆心连线与水平线形成的角度,用正弦、余弦函数算出顶点相对于圆心的[X,Y]坐标。顶点1:

                     X = R * COS ( A );

                     Y = R * SIN ( A );

顶点2:

                     X = R * COS ( A + 72 );

                     Y = R * SIN ( A + 72 );

       其中 A = 18度。其它顶点依次类推。

划线的时候从顶点1开始 à 顶点3 à 顶点5 à 顶点2 à 顶点4 à 顶点1;

同时通过控制R即可实现五角星大小的变换。

接下去就是让五角星动起来。通过设定一组参数,即圆心移动的速度(像素点)、圆心移动的方向(运行直线的斜率)以及自转的角度。

移动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边界,在五角星运行到边界时要往回走。同边界坐标与直径R可以算出什么时候五角星和边界相遇。在遇到边界后,返回时可以将运行轨迹的斜率正负相反来切换方向。在遇到左右边界时还需要将移动速度正负相反来切换方向。

自转的角度可以通过对顶点1的起始角度A按时间叠加一个角度即可实现。

最后实现通过按键中断来实现创建新的多边形。各个参数通过RNG来获得随机数。

软件配置方面比较简单,只要使能DAC和两个定时器即可。我设置的定时器为100us用于画点,100ms用于移动多边形。逻辑实现不算复杂。

网友A:
很牛啊!有代码吗?

网友:
这个有趣

网友B:
很牛啊,如果有详细的步骤就好了,这样大家都可以得到一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牛啊!有代码吗?

代码写的有点乱,就不上传了。我把原理和我的思路分享出来。看看是否对你有点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牛啊,如果有详细的步骤就好了,这样大家都可以得到一点经验

已经添加在帖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