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会使用6N317芯片的大佬帮忙解解疑惑

楼主:
请问电路图这样设计以后,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6N317连接驱动芯片处也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6N137,请问有人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6N137,请问有人懂吗

只要看看6N137说明书,问题迎刃而解。

由内部具有反相器来看,其真值表必定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6N137,请问有人懂吗

作为工程师,仔细阅读说明书是第一要务,万万不可轻之。

网友:
楼主这都不敢确认么?

网友:
看图应该是从proteus仿真软件截图而来

难道楼主的仿真有问题了

网友:
注意6N137输出Vcc电压不能超过9V,仔细阅读芯片资料

网友:
你这个图截的也不全面,电源电压是多少?基本的逻辑应该和你说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