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并行9012驱动数码管

楼主:
新手求教!有大佬做过四位并行的9012三极管驱动的数码管吗????

有例程更好!!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没明白意思

网友A:
“并行驱动” 数码管,这是什么意思?是指数码管静态显示吗?

网友B:
具体需求说一说吧?你是想问怎么静态显示多个数码管吗

网友C:
网上一搜一大把。。。。都是最基础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并行驱动” 数码管,这是什么意思?是指数码管静态显示吗?

就是四个数码管用4个9012三极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需求说一说吧?你是想问怎么静态显示多个数码管吗

因为从来没做过这种硬件的驱动,一时间想不到怎么进行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一搜一大把。。。。都是最基础的电路。。。

网上关于这个的电路到是有,就是程序怎么写的少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怎么去驱动这种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四个数码管用4个9012三极管驱动

9012是PNP管,你的数码管必定是共阳数码管。四个9012发射极接电源正端,集电极接四个数码管共阳端。9012基极低电平时对应的数码管点亮。

程序就是四个9012依次基极低电平并维持一段时间(最好利用定时中断而不要空转延时),此段时间内数码管 “段选” 按照待显示的字符显示码输出。

网友E:
一般来说,多个数码管驱动,硬件上用的比较多的是,HC164(或hc595)+三极管  或是 HC164(HC595)+HC164(HC595)来实现,剩下的就是代码的事了 ,注意整个数码管刷新频率不要低于24HZ。否则会闪烁

网友F:
用TM1628来驱动更方便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多个数码管驱动,硬件上用的比较多的是,HC164(或hc595)+三极管  或是 HC164(HC595)+HC16 ...

三极管的驱动是首次遇到,所以就是代码没有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TM1628来驱动更方便些吧

任务要求用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