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路径管理的充电管理IC选择的讨论

楼主:
要求如下:

1.外部供电有的话优先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尽量不使用电池的电

2.外部电源输入电压为5V

3.电池是锂电池组(3.7V 4节并联)

4.IC不希望有单片机参与

5.因为输入端提供的功率不高,所以对充电电流没什么要求。主要是上面那些要求。

要实现上面这些要求有什么IC能推荐呢?

另外请问几个问题:

1.实现上面的要求是不是带路径管理功能的IC就符合了

2.有了路径管理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处理电池和外部供电的切换了,切换全部交给IC了,那电路是不是可以按如下图设计了。

3.如果我拔掉电池,充电管理IC的OUT脚还能输出电压吗?能输出的话输出电流有多大呢?

网友:
电池是1串4并还是4串
可以使用带路径管理 的芯片做上面的设计,拔掉电源切换电池供电,电流在不超过最大供电的情况下,多大取决于您的负载

电池是4节并联,再问一下,拔掉电源切换为电池,那拔掉电池,保留电源,负载还能工作吗?芯片会自动切换到外部供电吗?找了一个芯片BQ24070,这个芯片是不是符合要求。看手册支持1节电池,4节并联行吗

可以,4并电池就是1串,可以用BQ24070

网友:
真心好分享,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