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单片机复位脚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如上图中的电路,对地滤波和对电源滤波有区别吗?

就是那个多加的电容,加在电源上和加在低上有没有差异

网友:
这种抗干扰电路,是否真的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你这是另外加的低电压复位芯片。

右边图中的CN,并不是 “滤波” 作用,不可以联接到地。

网友:
楼主记住抗干扰的基本手法:低阻(主要针对低频)、靠芯片管脚退耦(实际上也是低阻,针对高频)、小环路

网友A:
这个电容对于抗干扰,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对于抗干扰,有用吗

“这个电容对于抗干扰,有用吗”

没有什么用。

网友:
MCU的复位输入端本身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一般都要求若干个机器周期才能引发复位动作,抗干扰措施主要是避免外部长线,即外复位芯片布局时要尽量靠近MCU的复位管脚,连线尽量短直,此时并无需要外加什么器件。在存在片外复位芯片时复位端上还加了RC器件的目的一般都是为了改变上电或复位芯片动作后电平持续时间,参数选择需要看复位芯片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