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开发板编译ARM-qtopia-free-src-2.2.0常见错误的处理

楼主:
关于一些编译错误的处理

编译过程中如果产生错误信息,需要解决掉才能继续编译下去,错误信息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编译器版本造成的,共有以下几类错误信息:

1 缺少工具错误

这是编译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编译 qt2 时需要使用 uic 工具,uic 是 PC 上运行的工具,

用来把 Qt 的界面文件,也就是.ui 文件转换成.h 文件和.cpp 文件,转换完成后才能交

给交叉编译器编译。

解 决 办 法 :把 qtopia-free-2.2.0/dqt/bin 里 面 的 uic 文 件 拷 贝 到

qtopia-free-2.2.0/qt2/bin 下面即可。

注意:uic 拷贝到 qtopia-free-2.2.0/qt2/bin 后,需要修改一下 build 脚本文件,因为

如果您重新执行 build 命令,该脚本会把刚才编译中的 qtopia-free-2.2.0 文件夹删除,重新

解压,形成新的 qtopia-free-2.2.0,开始编译,这样刚才拷贝的 uic 就没意义了。

修改方法如下图所示:

就是在 rm –fr qtopia-free-2.2.0 和 tar xfvz qtopia-free-src-2.2.0.tar.gz 语句前加上

#注释掉,修改后保存退出。

然后执行#./build,重新编译。

2 缺少类声明

error: ‘QWSInputMethod’ has not been declared

修改方法如下:

#cd /root/yizhi/qtopia-free-2.2.0/qt2/src/kernel

# gedit qwindowsystem_qws.h

在前面增加以下两行:

class QWSInputMethod;

class QWSGestureMethod;

保存退出,继续编译。

3 缺少文件错误

源代码需要 custom-linux-arm-g++.h/cpp 文件,但是没找到。

解决办法:

#cd ./qtopia-free-2.2.0/qtopia/src/libraries/qtopia

#cp custom-linux-ipaq-g++.h custom-linux-arm-g++.h

#cp custom-linux-ipaq-g++.cpp custom-linux-arm-g++.cpp

继续编译

#cd /root/yizhi

#./build

4 无法匹配到 QSizePolicy 类的构造函数

即 QSizePolicy 类没有提供特定参数的构造函数

解决办法:

查看出错信息的文件,这里是 passwordbase_p.cpp,且出错的地方是第 35 行,使用

find 命令找到该文件在 Ubuntu 中的具体位置:

#find ./ -name passwordbase_p.cpp

找 到 后 在./qtopia-free-2.2.0/qtopia/src/libraries/qtopia/.ui/release-shared 目

录下面,执行以下命令,修改该文件:

# gedit ./qtopia-free-2.2.0/qtopia/src/libraries/qtopia/.ui/release-shared/pas

swordbase_p.cpp

移动光标到第 35 行,如下图所示:

prompt->setSizePolicy(QsizePolicy((QsizePolicy::SizeType)7,

(QsizePolicy::SizeType) 7,0,0,prompt->sizePolicy().hasHeightForWidth()))

函数中的 0,0 去掉,即:

prompt->setSizePolicy(QsizePolicy((QsizePolicy::SizeType)7,

(QsizePolicy::SizeType) 7,prompt->sizePolicy().hasHeightForWidth()))

去掉后如下图:

保存退出,执行如下命令重新编译:

#./build

重新编译后,会出现若干次这个类型的错误,解决办法非常相似,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5 类的成员函数前有额外的类名字

如下图:

解决办法:

根据错误提示信息找到 qdawg.cpp 文件,gedit 打开该文件,移动光标到 294 行。

修改后如下图:

保存退出,继续编译

#./build

6. open 函数调用缺少必要的参数

如下图提示的错误:

解决办法参考下图:

打开 qmemoryfile_unix.cpp 文件,修改第 51 行

f=::open(tempFile,latin1(),0_CREAT | 0_WRONLY); 修改为

f=::open(tempFile,latin1(),0_CREAT | 0_WRONLY,0666);即增加 0666 参数,

保存,退出。

对于 open 函数来说,仅当创建新文件时,第三个参数使用,用于指定文件的访问权限

注 意:共 有 两 处 这 样 的 修 改, 另 外 一 处:

qtopia-free-2.2.0\qt2\src\tools\qmemoryfile_unix.cpp 文件的第 143 行位置,修改

方 法与 qmemoryfile_unix.cpp 文件相似。

#./build 重新编译

7 缺少 this 指针

如下图:

解决办法:执行下面的命令

# gedit ./qtopia-free-2.2.0/qt2/include/qvaluestack.h

移动光标到 57 行

将 remove( this->fromLast());改为 this->remove( this->fromLast());

保存退出。

8 缺少系统头文件

如下图所示:

解决办法如下:

# gedit .\ qtopia-free-2.2.0\qt2\src\kernel\qpixmapcache.cpp

修改第 125 行为

即:

#define PAGE_SHIFT 12

#define PAGE_SIZE (1UL << PAGE_SHIFT)

#define PAGE_MASK (~(PAGE_SIZE-1))

//# include<asm/page.h> //PAGE_SIZE,PAGE_MASK,PAGE_ALIGN

这样修改是因为新的 Linux 内核源码中已经不包含这个头文件了。

另外其他的地方也用到了该头文件,同样需要去掉,执行以下命令:

# gedit ./qtopia-free-2.2.0/qt2/tools/qvfb/qvfbview.cpp

移动到第 39 行,修改为下图所示:

修改原因是因为 asm/page.h 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些宏,咱们在这里重新定义了必须使用

的宏,所以这里就不需要 asm/page.h 文件了。

说明:继续编译后会出现几次以上类型的错误,出现的错误类型就是以上总结的几种

(出错的信息通过 google 能找到解决方法),修改方法按以上步骤即可,主要就是发现哪个

文件出错,找到该文件,用 gedit 打开该文件,移动到出错的行上,修改,保存退出。出错

的文件和行号是根据编译时的错误提示信息来找到的,一定要查找第一个 Erro 的地方,这里

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通过这几种错误类型的修改,您会对 Qt 移植有了新的认识,也提高了您

的软件移植能力。

编译成功完成后,Qtopia2.2.0 会自动的安装到 qtopia-free-2.2.0/qtopia/zImage/opt

下面,如下图

进入到 Qtopia 录下面,如图:

注 意 : 编 译 好 的 Qtopia 下 面 没 有 字 体 , 自 己 需 要 把 字 体 放

到 Qtopia/lib/fonts 下面,qtopia-free-2.2.0/qt2/lib/fonts 文件夹下有各种可以用的字

体,但是我们只需要 helvetica 类型,该类型支持中文。执行以下命令:

#cp/root/yizhi/qtopia-free-2.2.0/qt2/lib/fonts/Helvetica* /root/yizhi/qtopia-fr

ee-2.2.0/qtopia/image/opt/Qtopia/lib/fonts/

另 外 需 要 把/root/yizhi/armlib 下 面 的 文 件 全 部 拷 贝 到

/root/yizhi/qtopia-free-2.2.0/qtopia/image/opt/Qtopia/lib/下面

字体文件和库文件拷贝完成后,把 Qtopia 整个录拷贝到文件系统的 /opt 录下面,如

果该目录下面已经有迅为电子提供的 Qtopia 文件夹,您可以把迅为电子提供的 Qtopia 文件

夹删除掉,来运行您自己编译的版本,运行方法参考下一章节的 Qtopia2.2.0 的使用。

更多内容:关注迅为电子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马佳徐徐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