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电源切换电路原理分析:

1路输入电源为12V电源适配器

2路输入电源为12V锂电池

要求:电源适配器为主电源,锂电池为备用电源,请各位分析电路原理并指正,谢谢

网友A:
猜测此电路目的是:(1)路电源适配器掉电时,通过Q7和Q8使P沟MOS管门极拉低,MOS管导通,为VDD_12V_IN供电,同时在两路都有电时可以由STM32_POWER控制。

但此电路(1)路电源适配器掉电并非开关一般从12V立即掉成零,很可能是电压逐渐降低,而且此过程可能比较慢(如果电源适配器输出端并联较大电容)。按照此图,(1)路电压降到只有8V甚至只有6V,Q7也不会关断,当然Q8就不会导通,MOS管也不会导通。负载是否允许这么低供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此电路目的是:(1)路电源适配器掉电时,通过Q7和Q8使P沟MOS管门极拉低,MOS管导通,为VDD_12V_IN供电, ...

后端负载电压不能低于9V,否则会出现供电不足,,那应该应该怎么修改完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端负载电压不能低于9V,否则会出现供电不足,,那应该应该怎么修改完善呢

如果可以去掉STM32_POWER控制的功能,那只要保留D15和D16就够了。让适配器输出电压略高于电池电压,适配器有电时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输出电压不足时电池自动接续。这是无缝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端负载电压不能低于9V,否则会出现供电不足,,那应该应该怎么修改完善呢

若是STM32_POWER控制的功能必须保留,可以考虑使用一个电压比较器。让(1)处电压经电阻分压后与一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若(1)处电压低于某值即令电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使MOS管导通。

现在的电路,实际上是(1)处电压经电阻分压后与Q7门极导通电压进行比较。但Q7门极导通电压分散性相当大,无法控制。

若是Q7改成双极型NPN三极管,串联一支稳压管再串联一支电阻到(1)处,倒是比较容易控制(1)处电压降到多少P沟MOS管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端负载电压不能低于9V,否则会出现供电不足,,那应该应该怎么修改完善呢

原电路有个STM32_POWER控制端,估计是个MCU输出引脚。(1)处电压为12V,经3.3k电阻接到这个引脚的话,该引脚可能承受不起这么高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端负载电压不能低于9V,否则会出现供电不足,,那应该应该怎么修改完善呢

若是Q7使用NPN双极型三极管,那么Q8最好也使用NPN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以减少元件种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Q7使用NPN双极型三极管,那么Q8最好也使用NPN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以减少元件种类。

现在想设计一个双路输入电源输入(一路电源9V、一路电源12V),默认情况下9V供电,无9V时12V供电,但要用9V那路电源通过MOS管可以控制12V电源,这样两路电源同时存在时也是9V供电,,这个控制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想设计一个双路输入电源输入(一路电源9V、一路电源12V),默认情况下9V供电,无9V时12V供电,但要用 ...

现在想用一个P沟道MOS管,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想设计一个双路输入电源输入(一路电源9V、一路电源12V),默认情况下9V供电,无9V时12V供电,但要用 ...

那就使用首帖电路,(1)处为9V电源,(2)处为12V电源。但两支小功率MOS管Q7和Q8改用小功率双极型NPN三极管。

Q7基极串联稳压管和一支电阻到9V(最好Q7基极并联一支电阻到地泄放掉一点电流),稳压管额定电压大体上应该等于允许9V电源动作电压。Q7和Q8集电极用12V当做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使用首帖电路,(1)处为9V电源,(2)处为12V电源。但两支小功率MOS管Q7和Q8改用小功率双极型NPN三极管 ...

这个电路有点麻烦,发的那张MOS管的电路行的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麻烦,发的那张MOS管的电路行的通么

我在5楼已经说过:“现在的电路,实际上是(1)处电压经电阻分压后与Q7门极导通电压进行比较。但Q7门极导通电压分散性相当大,无法控制。”

其实,用两支NPN小功率管,只比首帖电路增加一支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5楼已经说过:“现在的电路,实际上是(1)处电压经电阻分压后与Q7门极导通电压进行比较。但Q7门 ...

我知道,但这个电路有点复杂,成本也高,现在就像用一个MOS来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可以不,下面12V是个控制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但这个电路有点复杂,成本也高,现在就像用一个MOS来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可以不,下面12V是个控 ...

你要的是:双路输入电源输入(一路电源9V、一路电源12V),默认情况下9V供电,无9V时12V供电,但要用9V那路电源通过MOS管可以控制12V电源,这样两路电源同时存在时也是9V供电

此图中我没有看到12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双路输入电源输入(一路电源9V、一路电源12V),默认情况下9V供电,无9V时12V供电,但要用9V那 ...

网友:
此电路不能实现 “双路输入电源输入(一路电源9V、一路电源12V),默认情况下9V供电,无9V时12V供电,但要用9V那路电源通过MOS管可以控制12V电源,这样两路电源同时存在时也是9V供电”。

网友A:
该电路在+12V_POWRE处有12V电压时,就是12V这一路为负载供电。9V那路是电流 “倒灌”,即电流由P沟MOS管漏极流入,经MOS管体内二极管(图中未画出)流入9V电源,即使MOS管是关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在+12V_POWRE处有12V电压时,就是12V这一路为负载供电。9V那路是电流 “倒灌”,即电流 ...

想要的功能是两路电源都存在时,默认9V供电,无9V时是12V供电

能在这个电路基础上修改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要的功能是两路电源都存在时,默认9V供电,无9V时是12V供电 能在这个电路基础上修改实现这个功能吗 ...

“能在这个电路基础上修改实现这个功能吗”

不能。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在这个电路基础上修改实现这个功能吗” 不能。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刚看了电路是不行

“想要的功能是两路电源都存在时,默认9V供电,无9V时是12V供电”

如果想实现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做电路呢,能给个思路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看了电路是不行 “想要的功能是两路电源都存在时,默认9V供电,无9V时是12V供电” ...

“能给个思路么”

我在10楼已经回复了,没看见?还要什么 “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思路么” 我在10楼已经回复了,没看见?还要什么 “思路”?

不好意思,给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给忽略了

22楼图中稳压管方向反了。

图中各电阻数值,应该再仔细考虑考虑。这些电阻数值应该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楼图中稳压管方向反了。 图中各电阻数值,应该再仔细考虑考虑。这些电阻数值应该是计算出来的。

谢谢,电阻值会重新计算的,原理上没错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电阻值会重新计算的,原理上没错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电阻值会重新计算的,原理上没错就好

22楼图中,R108可以去掉(短路),并不会对电路工作产生任何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楼图中,R108可以去掉(短路),并不会对电路工作产生任何影响。

是的,这个电阻影响不大

用这个监控芯片SP706SEN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通过管理自己的电压),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电阻影响不大 用这个监控芯片SP706SEN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通过管理自己的电压),应该怎么 ...

“用这个监控芯片SP706SEN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也懒得查该芯片datasheet。你若有该芯片datasheet,不妨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监控芯片SP706SEN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也懒得查该芯片datashee ...

网友A:
该芯片不能实现你在18楼提出的目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不能实现你在18楼提出的目标。

为什么不能啊,内部有个电压比较器(PFI/PFO,实现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啊,内部有个电压比较器(PFI/PFO,实现掉电)

该芯片内部确实有个电压比较器,该电压比较器是PFI引脚电压与片内基准进行比较,即你需要将待测电压(9V电源)分压后送到该芯片PFI引脚。但该芯片引脚PFO在PFI引脚电压降低时输出低电平,且该引脚高电平也仅仅是芯片供电电压(可能是5V或者3.3V)。PFO引脚电平变化,仍需要分立元件同相放大之后才可以控制P沟MOS管。如果用双极型三极管做放大,需要两支三极管,那就和22楼电路没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内部确实有个电压比较器,该电压比较器是PFI引脚电压与片内基准进行比较,即你需要将待测电压(9V电 ...

不用放到也可以吧,后级用P-MOS 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放到也可以吧,后级用P-MOS 控制

32楼我说错了,该芯片内部比较器是反相比较,不是同相比较。

此电路可以工作。但你不是仅使用该芯片,而是加上了Q7。

如果再加上一个小功率三极管和一个稳压管,去掉U1,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那就要看U1价格高,还是一个小功率三极管加一个稳压管价格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楼我说错了,该芯片内部比较器是反相比较,不是同相比较。 此电路可以工作。但你不是仅使用该芯片, ...

现在考虑的是9V断电后12V电源是否及时跟的上,,两个三极管加MOS管有一定的延迟时间,所以才考虑用70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考虑的是9V断电后12V电源是否及时跟的上,,两个三极管加MOS管有一定的延迟时间,所以才考虑用706的 ...

你的芯片同样有延迟时间。

22楼图右边1000uF电容,基本可以保证 “跟得上”。若是还不放心,这个电容再用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