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问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路吗 有什么功能

楼主:
感觉像峰值检测 有感觉不像...请问这是个什么电路,能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
不是峰值检测。

两个运放构成全波精密整流电路。其输出端(R9左端)是输入信号的绝对值,经R9C9R8C8二级滤波后输出的是输入信号绝对值的平均值。

网友A:
前面运放构成全波精密整流,上面的运放负半周下面的运放正半周。,后面rc低通滤波,出来应该是信号的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运放构成全波精密整流,上面的运放负半周下面的运放正半周。,后面rc低通滤波,出来应该是信号的峰值

“后面rc低通滤波,出来应该是信号的峰值”

低通滤波,怎么可能出来峰值?明显是平均值。更准确一点说,是平均绝对值。

网友:
太感谢了各位!!

网友:
請問一下,D5功用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