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提高谐振电路的频率精度

楼主:
大家好,我们想开发一个配件,其中用到了和洗衣机水位传感器一样的电路,铁芯插入位置改变,线圈电感改变,检测到谐振频率相应改变,单片机相应做出控制。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频率波动较大,静止状态下频率波动有20~30HZ,想请教大家,如何提高这个频率精度?图中为现在采用的电路图,谢谢大家。

网友:
本人小白,恳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硬件方面,注意观察铁芯的传动机构和铁芯在线圈内的间隙等,降低传动误差和间隙有助于降低波动。不过,这不应是首要手段,毕竟成本可能比较高甚至难以下手。若对精度要求很高应考虑其它液位检测手段,而目前的系统宜优先考虑软件滤波方案,用算法平滑波动。

网友:
楼主检测这个频率,显然是使用单片机之类。单片机测量这个频率在软件确定的一定范围内,就没有问题。硬件上要提高振荡频率稳定性,恐怕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
楼主最终目的是测量铁芯的位置。要精确测量铁芯位置,可以将线圈分成两个,铁芯置于两个线圈之间。另外用一个振荡器为两个线圈供电。铁芯在某一位置时,两个线圈中感生电动势恰好数值相等方向相反。这种方法铁芯位置精度可达一两微米。

但是,洗衣机需要这么高位置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