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0定时器写来回流水灯,但为何只持续点亮一盏灯

楼主:
用T0定时器写来回流水灯,但却只亮了一盏灯,不会流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帮忙分析下,看看哪个地方出错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x;
	char tmp;
void delayms();
void main()
{
	uint i;
	tmp=0x7f;
	P2=tmp;
	delayms();
	while(1)
	{
		for(i=0;i<7;i++)
		{
			tmp=_cror_(tmp,1);
			P2=tmp;
			delayms();
		}
		for(i=7;i>0;i--)
		{
			tmp=_crol_(tmp,1);
			P2=tmp;
			delayms();
		}
	}
}

void delayms()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x++;
	if(x==20)
	{
		x=0;
	}
}

网友A:
delayms()  里面加whie(1); 还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ayms()  里面加whie(1); 还能干啥

delayms()里面加while(1),是等中断的。现在是中断好像并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
中断完了又如何啊,你这个程序还是在delayms()里面死循环啊。。。。而且中断函数里面啥也不干。。。

  • uint i;
  • tmp=0x7f;
  • P2=tmp;
  • delayms();
  • 执行了1个P2输出,后面就进入delayms的死循环了,好歹你在while里面整个条件判断,满足几时要求了就跳出循环

网友:
你这是把中断和延时写在一起混用了,而且。中断或者延时里面不能出现while(1),等于你程序走到卡死了。不要后边delayms和中断(事实上你的中断也没有运行起来,后边两个函数没用),直接写一个延时1S的delay()函数,

网友:
中不中断都跳不出去啊,当然后面不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