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差分放大问题

楼主:
上图是:差分采集电压放大后差分输入ADC转换的电路图

Vshunt是正常的电压输入,R1=R3 1K,R2=R4 5K,R6=R5 100Ω,Vcm=2.5V,OPA333为CMOS精密运放

AINN和AINP是ADC的差分输入端。电路中没有负电源,为单电源供电。

可以推测这是“差分放大电路”

分析:

Vcm=2.5V,R6-AINN=2.5V

R3-R4,为串联分压电路,Vinx取决于Vcm - Vshunt电压的R3-R4分压值。

Vout 反馈电压由R1-R2分压和Vinx决定。

结论:

AINN和AINP的差模电压为Vshunt的5倍

问题:

为什么这个电路的量程是±0.256V,原理上:如果输入不大于2.5V的电压都可以工作呀

厂家给出的说明,如下图:

输入为-50mV到+50mV之间,输出为±250mV呢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ADS1115内部有PGA,如果ADC内部用PGA放大,模拟输入量程就缩窄。

网友A:
这个差分运放电压增益为R2/R1=R4/R3=5,即5倍。显然 “输入为-50mV到+50mV之间,输出为±250mV”,一点错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分运放电压增益为R2/R1=R4/R3=5,即5倍。显然 “输入为-50mV到+50mV之间,输出为±250m ...

我的问题是:如果输入是+/-500mV可不可以。是不是精度就会出问题或是出现什么其它问题。这个电路不能能工作我这个没有任何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如果输入是+/-500mV可不可以。是不是精度就会出问题或是出现什么其它问题。这个电路不能能工 ...

那邊寫FSR FOR ADC應該就是此ADC(ADS1115)的最大量測範圍為+-0.256V

通常會預留餘裕供誤差使用,所以取+-0.25V

若輸入-0.5V~0.5V,則輸出會是0~5V,對ADC則是+-2.5V,已超出範圍

可能先確認ADS1115的DATASHEE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如果输入是+/-500mV可不可以。是不是精度就会出问题或是出现什么其它问题。这个电路不能能工 ...

输入为+/-500mV,输出就应该是+/-2.5V。是否精度出问题,要看你的OPA333使用多高电源电压,ADS1115允许多大输入电压。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电路的说明是:这个电路的精度是可以达到+/-2.5V,而不是说这个电路就是这个精度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电路的说明是:这个电路的精度是可以达到+/-2.5V,而不是说这个电路就是这个精 ...

“这个电路的精度是可以达到+/-2.5V”

那不能叫 “精度” 吧?应该是叫这个电路输出的摆动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