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压直流电源设计方案,大神看过来!

楼主:
科研院校用,精度要求高

高压电源:

  1. 电压精度:0.1%
  2. 电压输出:0-5000伏;
  3. 电流输出:0-5毫安;
  4. 输出模式:连续输出;或者是脉冲输出;
  5. 脉冲输出可调范围:1纳秒-1秒;(可以不用到1秒,但越高越好)
  6. 可编程控制;

哪位大神可以设计,价格好商量!

网友:
这个可以做但是材料不便宜哦!

网友:
楼主自已评估一下,在几到几十pF的端子分布电容的条件下,高压小电流纳秒脉冲可不可能

网友:
5mA电流,就算端子之间电容为20pF,1ns能充电到多少V?楼主好像没有考虑过。

网友: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大神:
这个要求确实难度不小,但是还是可以实现的,国外可以定制相关的产品,价格也确实很贵。

所以,如果国内能够做出来,我们也可以出相应的价格
另外,也有一些难度一般的电源需求,但与市面上的要求稍有不同,有实力的可以私信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