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你好。想向你咨询个问题,我购置了两块cc1310-tc-008 433MHZ模块开发。

楼主:
各位老师,你好。想向你咨询个问题,我购置了两块cc1310-tc-008 433MHZ模块,想订购cc1310 launch pad 开发版学习,查看资料发现该版只支持868 915MHZ. 我的模块能否在其上开发,若不行应选什么型号开发版,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频率不同,应该只在参数设置时有一点影响,对其它影响不大。868/915MHZ在国内不是免受权频段,使用时要注意。

网友:
cc1310 launch pad 支持,具有低于 1GHz 无线电的 LaunchPad,适用于带有集成型 PCB 迹线天线的无线应用

宽带天线通过一个单板可支持欧洲 868MHz ISM 频带和美国 915MHz ISM 频带。

网友:
玩433Mhz推荐使用这个板子www.ti.com/.../LAUNCHXL-CC1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