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是win7 Service Pack1,python是3.7.0(32位),却无法运行 ?

楼主:
系统是win7 Service Pack1,32位(见附图一);
成功安装python-3.7.0(32位),运行时,报错,提示缺少api-ms-win-crt-process-|1-1-0.dll(见附图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先卸载python,

下载api-ms-win-crt-process-|1-1-0.dll再重装

执行一个修复工具,百度网盘

系统是win7,只执行DirectX Repair.exe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卸载python, 下载api-ms-win-crt-process-|1-1-0.dll再重装 执行一个修复工具,百度网盘 系统 ...

谢谢版主!

给的百度链接是图片!

网友:
缺少windows的运行库,可以试试这个:

DirectX Repair

https://sn9.us/dir/17401394-31713599-4cf574

微软常用运行库合集

https://sn9.us/dir/17401394-30452766-ec6c9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给的百度链接是图片!

发链接,需要审核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