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实例21-定时器B产生8路周期信号

楼主:
一、任务要求

利用MSP30F247单片机的定时器B产生8路周期信号,周期分别为4S,2S,1S,0.5,0.25S,0.125S,0.0625S,0.03125S。八路周期信号分别从P1.0,和P4.0~P4.6所对应TB0~TB6的端口输出。

二、分析说明

定时器B有7个捕获/比较寄存器TBCCR0~TBCCR6。若设置定时器B工作在连续模式,利用7个比较器可以获得7路不同的周期信号,再利用定时器溢出中断可以再输出1路周期信号。因此,定时器A可以很方便的产生8路时间间隔不同的周期信号。

三、硬件电路说明

MSP30F247单片机的低频晶振为32768Hz,为ACLK提供精确时钟,定时器B使用ACLK作为时钟源,最大定时时间间隔2S(时钟不分频)和128S(时钟64分频)。8路周期信号分别从P1.0,和P4.0~P4.6所对应TB0~TB6的端口输出。用两个虚拟示波器观察。

四、程序设计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定时器B产生8路周期信号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main()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P1DIR = 0x01;//P1.0输出

P4SEL=0xff;//P4口选择第二功能

P4DIR=0xff;//P4端口置为输出口

TBCCTL0 = OUTMOD_4 + CCIE;//CCR0翻转,CCR0中断允许

TBCCTL1 = OUTMOD_4 + CCIE;//CCR1翻转,CCR1中断允许

TBCCTL2 = OUTMOD_4 + CCIE;//CCR2翻转,CCR2中断允许

TBCCTL3 = OUTMOD_4 + CCIE;//CCR3翻转,CCR3中断允许

TBCCTL4 = OUTMOD_4 + CCIE;//CCR4翻转,CCR4中断允许

TBCCTL5 = OUTMOD_4 + CCIE;//CCR5翻转,CCR5中断允许

TBCCTL6 = OUTMOD_4 + CCIE;//CCR6翻转,CCR6中断允许

TBCTL = TBSSEL_1 + MC_2 + TBIE;//定时器B的时钟源为ACLK,连续计数模式,中断允许

_BIS_SR(LPM0_bits+GIE);//进入LPM0低功耗模式,总中断允许

// while(1)

// {

//

// }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0(void)//定时器B0中断服务程序

TBCCR0 += 32768;//周期2S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1(void)//定时器B1中断服务程序,TBIV中断矢量

{

switch(TBIV)//TAIV中断矢量

{

case 2:

TBCCR1 += 32768/2;//周期1S

break;

case 4:

TBCCR2 += 32768/4;//周期0.5S

break;

case 6:

TBCCR3 += 32768/8;//周期0.25S

case 8:

TBCCR4 += 32768/16;//周期0.125S

break;

case 10:

TBCCR5 += 32768/32;//周期62.5MS

break;break;

case 12:

TBCCR6 += 32768/64;//周期31.25MS

break;

case 14:

P1OUT ^= 0x01;//周期4S

break;

}

}

五、程序说明

单片机的程序运行主时钟MCLK=DCO=1.1MHz。定时器B采用连续计数模式,定时器B的时钟源为ACLK=32768Hz。时基单位为1/32768S,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TBCCR0~TBCCR6为适当的初始值,可以得到要求的周期信号输出,利用定时器B的溢出中断,可以得到周期4S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