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实例18-定时器A产生4路周期信号

楼主:
一、任务要求

利用MSP30F247单片机作为控制器,使用定时器TA产生4路周期信号,周期分别为4S,2S,1S,0.25S,四路周期信号分别从P1.0,P1.1,P1.2,P1.3所对应的端口输出。

二、分析说明

定时器A有三个捕获/比较寄存器CCR0、CCR1和CCR2。若设置定时器A工作在连续模式,利用3个比较器可以获得3路不同的周期信号,再利用定时器溢出中断可以再输出1路周期信号。因此,定时器A可以很方便的产生4路时间间隔不同的周期信号。

三、硬件电路说明

用虚拟示波器观察P1.0,P1.1,P1.2,P1.3这4路引脚电平的变化。

四、程序设计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定时器A产生4路周期信号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main()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P1SEL = 0x0E;//P1.1,P1.2,P1.3选择端口第二功能

P1DIR = 0x0f;//P1.0~1.3设为输出口

CCTL0 = OUTMOD_4 + CCIE;//CCR0翻转,CCR0中断允许

CCTL1 = OUTMOD_4 + CCIE;//CCR1翻转,CCR1中断允许

CCTL2 = OUTMOD_4 + CCIE;//CCR1翻转,CCR1中断允许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定时器A的时钟源为ACLK,连续计数模式

_BIS_SR(LPM0_bits+GIE);//进入LPM0低功耗模式,总中断允许

// while(1)

// {

//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定时器A0中断服务程序

CCR0 += 32768;//周期2S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定时器A1中断服务程序

{

switch(TAIV)//TAIV中断矢量

{

case 2:

CCR1 += 32768/2;//周期1S

break;

case 4:

CCR2 += 32768/8;//周期0.25S

break;

case 10:

P1OUT ^= 0x01;//溢出中断,周期4S

break;

}

}

五、程序说明

单片机的程序运行主时钟MCLK=DCO=1.1MHz。定时器采用连续计数模式,定时器A的时钟源为ACLK=32768Hz。时基单位为1/32768S,设置CCR0=32768,则定时时间间隔为1S(周期2S),CCR1=32768/2,则定时时间间隔为0.5S(周期1S),CCR1=32768/8,则定时时间间隔为0.125S(周期0.25S),定时器A溢出中断,定时时间间隔2S,周期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