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liog10分频器test bench文件咋编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其实你这么写就是对的,但是仿真的话,要求必须要有初值,在你的设计中,clkout没有初值,cnt也没有初值,所以仿真的话,可能出来的都是红线。你需要给初值。初值的话,你可以reg 【3:0】 cnt = 4‘d0;clkout同样去写就可以了。有了初值,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网友:
我不知道在哪加寄存器和CLKOUT

试了老多地方,都没对

网友:
报错有语法错误,首先先看代码分号,左右括号这种有没遗漏。我看了下你的代码,应该是如图位置分号写成了逗号

网友:
放错图了,

网友A:
查分号错误这种,有时候实际错误不在错误提示行。要向上溯源。第一种,本行;对了吗?前面几行代码分号对了吗?然后在此之前本行对应的变量出现行的代码对了吗?分号对了吗。一般就按这个思路找就不会漏了

网友:
这边的逗号是生成test bench文件后就有的,我第一张图test bench文件在modelsim上运行成功了,所以应该不是逗号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刚学,所以不知道要怎样把CLKOUT随CLKIN变化这个东西用代码表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分号错误这种,有时候实际错误不在错误提示行。要向上溯源。第一种,本行;对了吗?前面几行代码分号对了 ...

嗯,非常感谢,我以后犯语法错误,先用这方法去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非常感谢,我以后犯语法错误,先用这方法去查

你看下沙发的回复,你确实没给初始值,就相当于,你的clkin没东西进来。一般我们模拟的时候是要给clkin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沙发的回复,你确实没给初始值,就相当于,你的clkin没东西进来。一般我们模拟的时候是要给clkin波 ...

emmm

我test bench给了CKLIN初始值了吧,然后我每过10ns会翻转一次,我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CLKIN有个波形

但是CLINOUT一直是红线,然后我看了回复自己改,一直改不对,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加CNT和CLKOUT。

网友C:
你这是通过IPcore生成的分频器,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通过IPcore生成的分频器,还是自己写的?

这个是老师上课课件里面的,我根据1000分频器的代码写出来的10分频器。

就类似这样的

网友:
把这个文件中的 reg[8:0]  CNT=9'b0;初始化一下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