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OX开箱与体验“Port not open & not supported ”问题解决

楼主:
简单开箱

   赛方寄的板子到了~

   我选择的是LSM6DSOX+STEVAL-MKI109V3开发套件,快递里面是这么一个包装精致的小盒子

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如下图所示了

嗯,中间那块蓝色PCB就是STEVAL-MKI109V3——一个上面贴着n多运放和模拟开关的F401底板,

上面插着LSM6DSOX传感器——带着有限状态机和机器学习的六轴MEMS传感器,来个正反面特写

详细的开箱简介可以参考版主littleshrimp大大的ST传感器评估平台STEVAL_MKI109V3发板

上手测试及问题解决

 版主nmg已经将LSM6DSOX的资料和示例都汇总到ST MEMS 器件资源分库-状态机(FSM)与机器学习(MLC)功能了,可以去下载一波。

不过要想测试这个传感器的话,还需要UnicoGUI这个ST官方的调试软件,点击官方地址下载

,当然如果懒得申请st的账号的话,我把它上传到百度云了,可以点击

下载,提取码:ihwx

下载好软件安装完成后,打开软件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画面

        如果你跟我一样看到了开发板的型号STEVAL-MKI109V3,就在Device Name寻找的话,可能看半天也找不到。。

        仔细看了下之后发现,这里的设备名称是传感器板子的型号,也就是STEVAL-MKI197V1,这么一艘,就找到啦。

        然后把板子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上,点击Select Device,完美的显示了如下画面

出现了第一个问题Port not open 端口未打开

这个问题一般发生于数据线不合适,换一个可以传输数据的数据线,然后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是否出现了虚拟串口设备

如果有了未知的串口设备,说明电脑里没有STVCP驱动,那么就可以在上面下载的UnicoGUI文件夹下的DRIVER文件夹中找到驱动程序,安装适合自己系统的即可。

然后满怀激动的我,进行了第二次测试,有了如下画面(引用“传媒学子”的截图)

第二个问题The device selected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mothermoard.中文意思是传感器模块和主板模块不兼容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由于主板固件版本不兼容导致,在我更新了固件后,问题解决。

UnicoGUI文件夹下的DOC\ProfiMEMSTool board中说明文档UM2116.pdf对传感器底板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在2.2中说明了如何更新底板主控固件的方法:

1、首先我们需要使用到ST官方的烧写软件CUBE Programmer对其进行更新,软件官方地址链接,我已经下载好上传到百度云,跟UnicoGUI软件放在了一起,请自行下载安装。

2、让F401主控进入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固件更新模式

方法1.USB连接开发板之前按住丝印为“BT2”的开关,然后插上USB,蓝色指示灯常亮,送松开即可;

方法2.插上了USB线后,按住“BT2"和”BT3“,然后先松开BT3"再松开"BT2"进入DFU模式。

3、在CUBE Programmer中选择USB的连接方式,如下图,下方点击刷新按钮,会有USB1的选项,如果没有,请重新查看第2,将板卡进入DFU模式。

4、点击Connect,我们可以读到板卡的FLASH和芯片信息,如下图,点击Open file,找到UnicoGUI文件夹下FIRMWARE\ProfiMEMSTool board中的ProfiMEMSToolV3.6.26.bin固件

5、点击Download,将固件下载进板卡。等待进度条走完,显示“File Download Complete”即可关闭软件。

6、将板卡重新插拔后,不出意外我们已经可以正常打开啦!

UnicoGUI体验

当一切没问题之后,使用UnicoGUI选择STEVAL-MKI197V1,点击Select Device后,会进入Unico主界面,同时板卡上的黄灯和红灯都会常亮,已经成功的连接到板卡了~

下图为Unico主界面

其中红色区域为各种参数寄存器设置页面,蓝色区域为数据的各种呈现方式,绿色区域为板卡的基本信息

当我们直接点击Start之后,随便点开一个数据呈现页面,发现并没有数据显示。

这是因为没有打开和配置板卡,在红色区域内的Options页面下有个easy Configuration选项,点击后,再看数据页面就有显示

数据呈现有条形图

点线图

直接数据显示

等等等窗口,这个UnicoGUI还是功能很强大的,大家一起研究啦~~

网友:
赞楼主,截的图真漂亮。

板子也不错。

网友A:
看上去不错,你速度很快呀。很多网友我看都还没收到呀。

期待你后续的内容。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你速度很快呀。很多网友我看都还没收到呀。 期待你后续的内容。加油!

 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