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输出接地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学生选用了一款AD/DC模块输出12V,但是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后发现噪声很大,是50mV纹波加500mV毛刺,进一步只测试DC输出地,地本身就有那500MV的毛刺。把DC输出地通过Y电容与大地相连,500mV毛刺变成了200mV,如果把DC输出地接到大地上,发现500mV毛刺消失了,电源很干净,只剩下50mV纹波了。为什么地上就有这么大的噪声呢,是感应么?AC/DC输出地到底能不能直接连大地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进一步只测试DC输出地,地本身就有那500MV的毛刺”

感到奇怪,“只测试DC输出地”,你怎么测试的?

示波器探头接触AC/DC模块输出的负端,探头地线夹悬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一步只测试DC输出地,地本身就有那500MV的毛刺” 感到奇怪,“只测试DC输出地&rdquo ...

您好,我是把示波器探头的地夹去掉,担心有环路干扰,换上短的弹簧针,将探头地和探针同时接到板卡的AC/DC输出地上,测出了地上500mV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把示波器探头的地夹去掉,担心有环路干扰,换上短的弹簧针,将探头地和探针同时接到板卡的AC/D ...

“我是把示波器探头的地夹去掉,担心有环路干扰,换上短的弹簧针,将探头地和探针同时接到板卡的AC/DC输出地上”

“弹簧针” 和 “探针” 彼此之间接触良好时,应该看不到任何波形才对。恐怕你这样测量时,“弹簧针” 并没有良好接触到该模块的输出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haoyanhao 发表于 2020-4-13 10:50 您好,我是把示波器探头的地夹去掉,担心有环路干扰,换上短的弹簧针 ...

奇怪就在这里,我也觉得应该没有波形,同一个测试方法,但是把输出地和大地短接,噪声就没有了。现在纠结AC/DC输出地可不可以接大地,我心底其实是抵触这个接地方法的。。我改用地夹可靠夹住端子,依然会测得地线上的噪声,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就在这里,我也觉得应该没有波形,同一个测试方法,但是把输出地和大地短接,噪声就没有了。现在纠结 ...

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乃至示波器探头插座,是与大地联接的。你把 “输出地和大地短接” ,实际上还是 “弹簧针” 联接到了大地。只不过是通过探头电缆外面铜纱网联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就在这里,我也觉得应该没有波形,同一个测试方法,但是把输出地和大地短接,噪声就没有了。现在纠结 ...

“我改用地夹可靠夹住端子,依然会测得地线上的噪声”

检查你的探头电缆地线夹与电缆插座外壳联接是否良好。这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测量时稍扭动电缆,看是否有虚接之处。

网友C:
严重怀疑楼主的操作,估计得到的是浮空信号,而用浮空信号来评估电源纹波可没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楼主的操作,估计得到的是浮空信号,而用浮空信号来评估电源纹波可没什么意义。

不好意思,前边可能我说了很多没用的话,让您误解了,简单点说就是AC/DC输出有很大的噪声,如果我把AC/DC输出地和大地连起来就能够解决噪声问题,可是我针对共地的问题有所顾虑,希望听听您的建议(前提是隔离型AC/DC,交流输入L和N之间并接X电容,且分别对大地接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用地夹可靠夹住端子,依然会测得地线上的噪声” 检查你的探头电缆地线夹与电缆插座外 ...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探头地和大地确实是通的,我用探头地接我的AC/DC输出地就等于把ACDC输出接大地了,可就是邪了门了,不在板子上短接大地,就是有噪声,接上就好多了。探头地线夹和插座外壳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楼主的操作,估计得到的是浮空信号,而用浮空信号来评估电源纹波可没什么意义。

这两张图显示了是否接大地明显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楼主的操作,估计得到的是浮空信号,而用浮空信号来评估电源纹波可没什么意义。

这张就是我单独拿探头测试ACDC输出地显示的波形,电源输出就好像正常带纹波输出叠加了地线上的这些尖峰组合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前边可能我说了很多没用的话,让您误解了,简单点说就是AC/DC输出有很大的噪声,如果我把AC/DC ...

如果电源本身就有Y电容,那么必须接大地,否则电源地与电网之间因Y电容的存在而有交流通路,电网上的噪声自然会耦合进来。

网友C:
你用两个跟Y电容相同的电容分别接电网的火线和零线,然后电容中间的接点再接入示波器,那你就看观察到来自电网的耦合噪声。而开关电源本身在工作时亦会产生噪声,而且还不小,两个噪声的叠加就是你在示波器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两个跟Y电容相同的电容分别接电网的火线和零线,然后电容中间的接点再接入示波器,那你就看观察到来自 ...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