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干扰问题

楼主:
增加一只并联电容,可以将LC滤波器变成π型滤波器。如果发现干扰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简略,很难给出有用的回复。

干扰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简略,很难给出有用的回复。

干扰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这是一道大学电磁兼容技术老师出的课后作业,因为ppt上没有,所以想拿来问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道大学电磁兼容技术老师出的课后作业,因为ppt上没有,所以想拿来问问

首先,要说清楚 “干扰” 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滤波器输出端的纹波,那么有可能是加入一个电容后改变了LC滤波谐振频率,使得谐振频率更接近滤波器输入的纹波频率。如果 “干扰” 是指该滤波器对其它电子设备的影响,那要从传导途径上考虑,甚至从机械结构上考虑。总之,可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道大学电磁兼容技术老师出的课后作业,因为ppt上没有,所以想拿来问问

既然是课后作业,你应该问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清楚 “干扰” 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滤波器输出端的纹波,那么有可能是加入一个电容后 ...

这是网上授课要提交的作业,是每个人要提交给老师批改的,还不能问老师。。。不过交完后老师会讲解,还是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网友:
作为作业题,这道题其实挺不错,但既然是作业,又怎么能直接给你答案呢?至少应该先说说自己怎么看,元芳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清楚 “干扰” 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滤波器输出端的纹波,那么有可能是加入一个电容后 ...

开关电源的输出LC固有频率一般几百Hz,负载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骚扰,一般在电路上处理LC的振荡。

无源LC参数设计得当,纯粹的LC滤波器也是可以很好地涵盖频率的。老T的大书包里有几本LC的书,还是比较好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输出LC固有频率一般几百Hz,负载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骚扰,一般在电路上处理LC的振荡。 无源 ...

楼主的作业题说 “增加一只并联电容,可以将LC滤波器变成π型滤波器”,开关电源不能随便把LC滤波改成π型滤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作业题说 “增加一只并联电容,可以将LC滤波器变成π型滤波器”,开关电源不能随便把L ...

BOOST不就是等效为CLC?

网友C:
实际上不只是BOOST,所有开关电源如果开环工作,上电过程或负载突然变化时,输出都会叠上由L与Cin串Co固有频率的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不只是BOOST,所有开关电源如果开环工作,上电过程或负载突然变化时,输出都会叠上由L与Cin串Co固有 ...

没想明白。

楼主的作业题,是已给定的一个LC滤波器,又加上了一个电容,成为π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 楼主的作业题,是已给定的一个LC滤波器,又加上了一个电容,成为π形。

楼主“试着加”电容肯定大概率大幅提升某些频段的噪声幅度,EMI滤波器可不能这么玩,电源用的滤波器很多情况是利用材料附送的寄生参数,比如用变压器磁芯的材料做滤波器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着加”电容肯定大概率大幅提升某些频段的噪声幅度,EMI滤波器可不能这么玩,电源用的 ...

那就对了。

网友C:
这种情况需要计算得到抑制谐振的理论参数,挂上去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需要计算得到抑制谐振的理论参数,挂上去就OK了

估计楼主的老师对楼主这些学生还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虽然这些学生的知识已经能够应付这些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的老师对楼主这些学生还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虽然这些学生的知识已经能够应付这些计算。

我98年就能掌握的,他们科班生肯定没问题。只是看能不能将基础的知识灵活应用罢了,我们这种程度离卖油翁比较接近一点,但也还很远

网友:
谢阮清老前辈80年代写了一本中专学校用的《高频电路》,里面很多关于LCR的内容,我有幸搞到一本学了七八层成后书丢失了。不过至今在涉及相关回路的设计当中,能超越很多非RF行业的班科出身的工程师,RF的不敢比。

网友:
甚至我敢打堵,一些伪高频从业者LCR方面未必比我强,嘿嘿

网友:
LC滤波器的源和载有电压源和电流源两种,那么就有4种组合。滤波器与电压源相接的端口必为电感。楼主在LC没有电容的一端接了电容,噪声提升了!很显然,该处不是电压源,端口对外必定呈现比谐振点的容抗大得多的阻抗。LC滤波器主要有巴氏、切氏、椭圆、群时延四大类,第一种不可能对某一个频点进行提升,那么参数配置上逼近它就好了。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