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824

楼主:
请教NXP LPC824  在μvision keil4里里面新建工程没有相应选择项,是用的版本不对,还是要升级到MDK?

网友A:
要安装支持插件“NXP.LPC824_DFP.11.0.1.p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安装支持插件“NXP.LPC824_DFP.11.0.1.pack”

谢谢指点!

网友B:
直接用keil5,安装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keil5,安装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