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想请教一些稳压二极管的知识

楼主:
这个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端(14V,0.82A),因为没有反馈环路我想加一个稳压二极管,我选择的安森美的MMSZ15T1G,就是想请教一下,除了稳压值15V左右,还应该看规格书哪些参数?和实际电路的电流(0.82A)有啥关系嘛?稳压管工作电流应该不是这个值吧,或者直白说选这个稳压管在这个电路中可以嘛?

型号

型号

网友A:
既然是反激式开关电源,无反馈?

输出端电压基本确定,还需稳压二极管?

网友B:
稳压管主要就是看两个参数,稳压值和最大工作电流。对于并联稳压,其原理是通过稳压管击穿后的分路电流在前级电源的内阻上降压,进而使输出电压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工作时,稳压管击穿后的电流不能超过手册中所载的最大工作电流并需要留取适当余量。而输出电流与此无关,你自己画个图想明白。并联稳压电路的等效电路就是一个理想电压源串个电阻即电源内阻,并稳压管和负载,负载就看成一个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反激式开关电源,无反馈? 输出端电压基本确定,还需稳压二极管?

楼主的反激开关电源,从图中看是两个次级绕组。一路输出电压反馈到控制芯片,另一路没有反馈,所以楼主要加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反激式开关电源,无反馈? 输出端电压基本确定,还需稳压二极管?

PSR拿反馈来干嘛?

网友:
既然有该型号稳压管说明书,看看说明书中各稳压管特性曲线,可能是比较好的理解方式。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上面那一路有个FB标号,估计是反馈到控制芯片了。若无漏感、铜线电阻等等,两路输出电压应该和两路绕组匝数成正比。但实际上漏感和铜线电阻等总存在,所以不会总是和匝数成正比,会有一定偏离。下面这路,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比按照匝数比计算的电压要高,负载电流大的时候输出电压要比按照匝数计算出的电压低。

网友:
选择上稳压值一定需要考虑

漏电流参数也很重要,不好的管子漏电流比较大

同一稳压值下,漏电流参数需要考虑

网友C:
一般要看下稳压值和最大的工作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要看下稳压值和最大的工作电流

这个最大工作电流不知道和哪个参数对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主要就是看两个参数,稳压值和最大工作电流。对于并联稳压,其原理是通过稳压管击穿后的分路电流在前 ...

嗯,所以就是不太清楚稳压管击穿后的电流大小,然后就不知道拿什么和最大工作电流比。。。我觉得应该也和输出电流没啥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所以就是不太清楚稳压管击穿后的电流大小,然后就不知道拿什么和最大工作电流比。。。我觉得应该也和 ...

首帖电路中稳压管通过的电流无法计算。

7楼已经说过,该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有两个次级绕组,分两路整流滤波后输出。上面那路输出电压反馈到控制芯片,是稳定的。下面那路,如果绕组没有漏感,没有铜线电阻,没有二极管压降……那么下面这路输出电压与上面那路输出电压之比等于两个绕组匝数比。上面那路输出电压不知道,下面这路输出电压也没办法知道,当然稳压管通过的电流也没办法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所以就是不太清楚稳压管击穿后的电流大小,然后就不知道拿什么和最大工作电流比。。。我觉得应该也和 ...

稳压管是靠与负载并联稳压。用稳压管来稳压,必须串联一个电阻以限制电流。你不妨找稳压管稳压的电路看看。

所以,首帖电路这样的联接方法不能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帖电路中稳压管通过的电流无法计算。 7楼已经说过,该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有两个次级绕组,分两路整 ...

哦,前辈这边绕组变压器参数都是定的了,上面一路是12V,1.51A,这一路是14V,0.82A,就是想在14V,0.82A加一个稳压管,我加的15V稳压管。选的MMSZ15T1G,规格书已经上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是靠与负载并联稳压。用稳压管来稳压,必须串联一个电阻以限制电流。你不妨找稳压管稳压的电路看看 ...

那个工作原理我知道的,通过限流电阻电压变化来稳定输出电压对吧。主要我看公司其他项目就直接并联一个稳压管就行了,没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是靠与负载并联稳压。用稳压管来稳压,必须串联一个电阻以限制电流。你不妨找稳压管稳压的电路看看 ...

就比如这个波形,我就看不懂啥意思,怎么都竖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前辈这边绕组变压器参数都是定的了,上面一路是12V,1.51A,这一路是14V,0.82A,就是想在14V,0.82A ...

下面这路是14V,你加上的稳压管击穿电压为15V,那么此稳压管不可能被击穿,也就起不到稳压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工作原理我知道的,通过限流电阻电压变化来稳定输出电压对吧。主要我看公司其他项目就直接并联一个稳 ...

此处加稳压管,目的是防止下面这路输出电压过高。

前面7楼说过:绕组之间存在漏感,绕组存在铜线电阻……所以下面这路输出电压远不如上面那路稳定。“下面这路,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比按照匝数比计算的电压要高,负载电流大的时候输出电压要比按照匝数计算出的电压低”。如果输出电压太高了(发生在负载很轻,即负载电流小的时候),可能会损坏该路供电的各元器件,或者是工作不正常。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稳压管,负载重时该稳压管不起作用,负载轻时该稳压管泄放掉一部分电流(泄放掉部分电流即可使下面这路输出电压降低),这样就可以避免下面这路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所以就是不太清楚稳压管击穿后的电流大小,然后就不知道拿什么和最大工作电流比。。。我觉得应该也和 ...

用欧姆定律计算。必须考虑极限情况,即前级电源的峰值电压减去稳压管击穿电压,再除以电源内阻,该值不能大于稳压管的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欧姆定律计算。必须考虑极限情况,即前级电源的峰值电压减去稳压管击穿电压,再除以电源内阻,该值不能 ...

明白了,但这个稳压管型号最大工作电流规格书我竟然没找到。。。是这个图嘛,1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此处加稳压管,目的是防止下面这路输出电压过高。 前面7楼说过:绕组之间存在漏感,绕组存在铜线电阻& ...

是这个工作目的,那就不用加限流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但这个稳压管型号最大工作电流规格书我竟然没找到。。。是这个图嘛,10mA?

这类参数都在表格里,图是参量间的关系曲线,你该找极限参数看。

网友F:
楼主面对的是反激的交叉调整问题,解决之道是从变压器结构和输出过冲抑制去平衡,而不是并稳压管。小功率稳压管根本杠不住两路输出的大动态冲击。

初步的实施办法为:

1,将两个次级双线并绕,有绝缘强度要求的话其中一个绕组可用三重绝缘线;

2,两个次级互相之间尽量近一点紧耦合,

3,整流二极管上串一个小值电阻或小电感,把前沿振荡消隐掉。

更稳定的实施办法是在该路加LDO,或磁放,或一次侧有源钳位

网友:
在汽车上使用人力车的木质刹车棍,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面对的是反激的交叉调整问题,解决之道是从变压器结构和输出过冲抑制去平衡,而不是并稳压管。小功率稳 ...

好的

网友:
人力车的屁股后面有一根木质尾巴,车夫要刹车就把车头往上台,靠这处方式把木尾巴压在地上制动。车企的工程师要不要弄上一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欧姆定律计算。必须考虑极限情况,即前级电源的峰值电压减去稳压管击穿电压,再除以电源内阻,该值不能 ...

啊,是电源内阻呀,我以为稳压管内阻。。。电源内阻指哪些呀,应该是限流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大工作电流不知道和哪个参数对比

就是你电路里要通过此处的电流啊。肯定不能超负荷呀?当然最好不要是临界,实际工作电流在最大电流的1/2-2/3之间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工作目的,那就不用加限流电阻了?

在23楼,PowerAnts讲得很清楚:解决之道是从变压器结构和输出过冲抑制去平衡,而不是并稳压管。

PowerAnts讲的前两点实施办法,主要是减小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工作目的,那就不用加限流电阻了?

若要下面那路输出电压很稳定,23楼PowerAnts也给出了办法:加线性稳压芯片。至于 “磁放”,恐怕你现在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是电源内阻呀,我以为稳压管内阻。。。电源内阻指哪些呀,应该是限流电阻吧

至少包括限流电阻。对于内阻不详的电源,如果功率够就必须串限流电阻,此时可将限流电阻阻值当作电源内阻,而实际内阻则更大,这样计算出来自然留有了余量。

网友:
不过,对于楼主的应用,并不适合采取并联稳压法,应优先从开关电源的设计本身去解决问题。必要时,也应该用二次串联稳压,而非简单的并联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比如这个波形,我就看不懂啥意思,怎么都竖直的

这可不是 “波形”,是稳压管两端电压与通过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比如这个波形,我就看不懂啥意思,怎么都竖直的

你贴出的曲线族看不懂,下面的曲线族看得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但这个稳压管型号最大工作电流规格书我竟然没找到。。。是这个图嘛,10mA?

规格书标题500mW那么大那么醒目看不见吗

变压器上下功夫吧,一定的假负载还是要的,可以参考参考以前3-5路输出的机顶盒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