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呃呃,搞了几版了CH340T横竖没反映

楼主: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啊,焊好之后接电脑横竖没反映

网友:
19脚是连接USB的5V,不是3.3V。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还不如使用CH340C,内置了12M晶体。或者用CH330N,SO-封装,引脚少,容易走线。

网友:
如楼上所言,电源接法不对。接PC的USB口时,电源应从USB取得,否则设备不会枚举,PC当然不进行识别了。3V供电时的接法是给MCU的USB host用的,与PC不同。

网友A:
CH340的VCC可用不与电脑USB接口的5V公用,但一定要共地,CH340T使用3.3V供电,5脚要接VCC。无法识别是不是你没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340的VCC可用不与电脑USB接口的5V公用,但一定要共地,CH340T使用3.3V供电,5脚要接VCC。无法识别是不是 ...

插上电脑,电脑连设备发现都没反应,就不要说驱动识别安装了,神奇

我5脚联了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脑,电脑连设备发现都没反应,就不要说驱动识别安装了,神奇 我5脚联了3.3V的

检查一下D+,D-有没有接反,芯片和外围器件有没有焊好

网友C:
MCU的TX和RX也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的TX和RX也接反了

我还没焊单片机芯片,只是把CH340T和他的外围元件焊上。单片机这头布线TX和RX 分别接的RX和TX

网友:
用示波器看了,12M的晶振不振,两电容22P 33P 20P 都试过 邪门了

网友:
把PCB也贴上来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没有大神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