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box源代码

楼主:
请问st提供sensortile box自带演示固件的源码吗?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一轮,木找到。谁找到的话麻烦共享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sensortile box中自带的演示固件是否是官网的STSW-MKSBOX1_BL这项中的固件BLEFOTA_BL.bin

如果是的话,那么他的代码就在FP-SNS-STBOX1中的

en.FP-SNS-STBOX1_firmware.zip\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1.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目录下

Applications中的BLEFOTA,不仅有其他几个示例工程,在Examples中还有BootLoader的代码,良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sensortile box中自带的演示固件是否是官网的STSW-MKSBOX1_BL这项中的固件BLEFOTA_BL.bin。   ...

详细看了这个软件包,编译通过没问题。有基本的驱动和数据采集样例,应该够我使用了,非常感谢